请教一下:自己做STM32电路板,发现JTAG上有3个0R的电阻

楼主(2008-10-06):
请教一下:自己做STM32电路板,发现JTAG上有3个0R的电阻
这些电阻的阻值是0欧姆吧,是做什么用的?
电阻
电路板

网友A:
0欧电阻的作用!代替磁珠,过滤超高频信号!
0欧电阻的作用!代替磁珠,过滤超高频信号!这是用法之一,在你这个电路中,估计是这样用的

网友B:
0欧电阻相当于短路子
不能代替磁珠,0欧电阻对所有信号都是短路,磁珠对高频信号相当于断路

网友C:
不知道你看得是哪个电路图,但一般图上的0欧电阻可以当成
在电路板上可以根据需要焊或不焊这个0欧电阻,实现连接或断开相关电路的目的。

网友D:
是keil自带的DEMO板上的
我直接短路,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E:
请贴出电路图

网友F:
请看图2处(用红笔圈出)各有3个0欧姆电阻

网友:
可以直接短路
根据7楼电路图,可以直接短路。

网友G:
短路掉即可
用不超过10K的电阻也没问题

网友H:
电阻也有电感。
短路当然可以,但是人家设计这个东西是有依据的。在关于PCB的EMC设计中有就明确的讲解。我是看到很多人不明0电阻的作用才说几句而已,对错自己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