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版主:IAR422+st-linkII在中断内调试出问题

楼主:
用IAR442,IAR5.X还未支持ST-LINK II,  ST-LINK II也不支高密度的FLASH,
IAR422下用st-link II 在中断内断点调试,老是会跳不出中断!何解?
打算以后用IAR5.X+WIGGLER+HJTAG.EXE 不知功能如何?
有没有ST -LINKII 这么爽? 现在用ST -LINKII在前台程序仿真非常方便。
可惜5.X不支持,也不制裁大容量FLASH的STM32.
改如何解决?

网友:
请详细说明一下什么样的中断程序内不能舍断点?

                                 “老是会跳不出中断”是什么意思?是跳出了中断后又重新进入,还是中断程序不按照应有的顺序执行返回语句?

网友:
我也发现了楼主的问题

在中断函数中停下来后,按F10一步步的走下去,走到最后一个}的时候说啥也出不去了,我就在main函数里打一个断点,连续运行以下就出去了,不跟这个小BUG掰扯了,还用更详细的说明不?
另外现在的ST-LINK II已经支持大容量STM32了,你用的肯定是原来的,寄到万利升级下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如在 RTC 内设断点,或 DMA通道5内设端点。

运行可以把程序停止在断点处,也可以单步运行。 但就是运行不出这个
中断函数体,停留在末端。

强调一点,跟程序无关。

网友:
4楼还是没有说清楚

“走到最后一个}的时候说啥也出不去了”,你的意思是说程序在最后一个}处死循环了?好像在执行一个while(1)?还是什么其它意义?

如果是死循环了,请看看PC指针是否有变化,堆栈指针是否正确。

网友:
这个还是不方便的啊!

                                 中断内断点调试~~

网友:
这个不单单是STLINK2的问题,JLINK早就碰到过

                                 对于中断处理函数,在里面调试语句是可以的,但是最后一句我就不单步执行了,直接F5跳出ISR;如果还想进入ISR,在前面设置个断点好啦。

网友:
就如5楼所说的

                                 运行到最后一个}位置后再按F10按理应该返回到进入该中断之前的那条语句执行,但就是不出去,估计IAR软件在这块儿有问题

网友:
我用stlink2时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现在用jlink

网友:
顶楼上各位。

                                 8楼说的方法可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