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IAR442中产生bin/hex文件

楼主(2008-10-07):
如何在IAR442中产生bin/hex文件
如何在IAR442中产生bin/hex文件,可用于flash loader
如何

网友A:
精华区里面有一个Hot大叔的帖子,专门讲这个问题

网友B:
下面是我的总结
1、Options->C/C++ Compiler->Output->Generate debug information 选项前的钩去掉
2、Options->Assembler->Output->Generate debug information 选项前的钩去掉
3、Options->Linker->Output->Output File->Override default 选项前的钩选上并把文件名的后缀改成.hex
->Format->Other 选项前的钩选上并把Output格式改为intel-extended
4、Options->Linker->Extra Output->Generate extra output file 选项前的钩选上
Options->Linker->Extra Output->Output file->Override default 选项前的钩选上并把文件名的后缀改成.bin
Options->Linker->Extra Output->Output file->Format->Output format 下的选项改为row-binary
经过以上设置,在Rebuld All之后会在DebugExe下生成.hex和.bin文件

网友C:
给你一个同时生成的
Options->Linker->Output->Output File->Override default 选项前的钩选上并把文件名的后缀改成.BIN 并选择raw-binary
->Format->Other 选项前的钩选上并把Output格式改为intel-extended

网友D:
re:
按照上述方法设置,可以成功生成BIN/HEX,但同时又出现一个新问题:
不能够进行调试时.
只能够新增一个配置单独产生BIN/HEX

网友E:
仿真调试的时候
iar是利用自己生成的*.sim文件,此时生成bin/hex文件无用.
当你的项目开发完成以后,再生成hex/bin,可以用作批量生产.
所以,平时不用生成hex...........要改也很简单,就是改一下输出文件的类型或者是在xcl里面指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