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案打算用FSMC控制彩屏..想请教

楼主:
从原理上来说..
如果用FSMC驱动彩屏..就是把它当作一个外部的存储器件来操作.

1)只有16bit数据线是不是代表每像素就是16bit的?
2)需要LCD内带控制器的屏才可以..这样选型范围应该会缩小很多.而且会贵
这种屏一般上批量的话能做到多少钱一片..

如果选屏这里受到很大限制..那么可能得考虑其他自带LCDC的片子了

网友:
不行。除非加个 SED13806之类的TFT LCD控制器

网友:
re

啥不行..

我知道FSMC必须接已经有控制器的LCD....

就想问这种屏难不难买..贵不贵..

网友:
你要多大尺寸的?或许我可以帮你

网友:
re

                                 ST有一篇应用文档,说明了用FSMC驱动320*240屏的例子,如果直接从内部RAM送到屏上,可以到66帧/每秒,从外部NOR flash送出来可以到26帧/每秒。采用inter 8080接口

网友:
那刷新率太低了

                                 这个刷新率肯定不合格

网友:
FSMC接LCD必需要用有控制器的屏,要不然是做不了什么的

                                 彩屏的数据量太大! 如果不用商用的控制器的话,你可以用CPLD之类的可编程器件做一个!

网友:
re

基本了解了..
反正就选个并口带控制器的了..

网友:
屏不会贵,用手机屏就可以

3.5寸的320X240,带控制器也就100多,搞个UCGUI,或者真接对屏操作

返正我现在是用的好好的,嘿嘿,刷新的速度也算可以了,只要要求不要太高

很是不错

网友:
你用了uC/GUI控制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