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442不能设置断点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8-10-09):
iar442不能设置断点是怎么回事啊?
rt
断点

网友:
建议CLEAN一下,关闭所有打开的文件,重新打开IAR

网友A:
不行的
就是在一个文件中设置不了,别的文件中可以设置。但是项目中不存在别的断点啊。程序运行在内部flash中。

网友B:
断点数量超限了吧

网友C:
是不是你要加断点的代码没有被编译进去啊

网友D:
应该是没有声明中断入口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