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选择

楼主:
做仪器需要一款MCU.

可扩展外部总线. 带LCD控制器可驱动彩色TFT
带内部12bit AD、DA、

目前我只对AT和STM32稍微熟..

暂时STM32更适合..可FSMC只有16bit总线.扩展SRAM性能应该会受影响.(如果将变量存到外部SRAM).. 另外FSMC也只能驱动自带控制器的TFT..不能硬刷屏.这样使得屏幕的选型范围缩小了很多.不好控制成本~

目前来这个玩意而是9261和STM32高密度的组合..

网友:
目前来这个玩意而是9261和STM32高密度的组合..

                                 我也是用这个方案, 使用STM32的canbus以及多路串口

网友:
其实如果用2.4~3.5尺寸的TFT,

可选范围还是很多。
成本也很低。。
设计的原则是简单就是美,合用就是最好。
没有必要为一些除精度外的指标而把系统搞复杂了。

网友:
re

如果能集成内部AD与DA并达到期望的精度.可以减少外围.节约成本

TFT大概是2.4-3.5之间吧.肯定不会大了..手持的设备

ls能指个具体的么

网友:
指个具体的屏吗?

                                 还是具体的MCU型号什么的?

网友:
用C8051F单片机很好的

网友:
re

其他产品有用C8051F的.. AD性能不错

速度太慢了.没LCDC..

网友:
找我们解决

我们是ST的代理,已与多家STM32客人在合作,经验丰富,可以提供你需要的帮助,需要在STM32上了解的请与我联系,谢谢!

邓世宏
Simon Deng
  文晔集团/庆成企业有限公司
*************************************************************************************
地址:深圳南山区科技园高新区南区南一道创维大厦C区3楼
TEL:0755-2674 3880 转6139   FAX:0755-2674 4053
M/P:13602587155
E-mail: simon.deng@wtmec.com
Http: www.qce.co.hk    www.wtmec.com
MSN: Sac87155@hotmail.com
Skype: pcicsz

网友:
RE

不好意思.跟谁买芯片我不管..
反正公司上量买芯片很便宜..
去年AT几乎降了一半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