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IAR442中产生bin/hex文件

楼主:
                                 如何在IAR442中产生bin/hex文件,可用于flash loader

网友:
精华区里面有一个Hot大叔的帖子,专门讲这个问题

网友:
下面是我的总结

1、Options->C/C++ Compiler->Output->Generate debug information           选项前的钩去掉
2、Options->Assembler->Output->Generate debug information                选项前的钩去掉
3、Options->Linker->Output->Output File->Override default                选项前的钩选上并把文件名的后缀改成.hex
                          ->Format->Other                                选项前的钩选上并把Output格式改为intel-extended
4、Options->Linker->Extra Output->Generate extra output file             选项前的钩选上
   Options->Linker->Extra Output->Output file->Override default          选项前的钩选上并把文件名的后缀改成.bin
   Options->Linker->Extra Output->Output file->Format->Output format     下的选项改为row-binary

经过以上设置,在Rebuld All之后会在DebugExe下生成.hex和.bin文件

网友:
给你一个同时生成的

Options->Linker->Output->Output File->Override default                选项前的钩选上并把文件名的后缀改成.BIN     并选择raw-binary
->Format->Other                                选项前的钩选上并把Output格式改为intel-extended

网友:
re:

按照上述方法设置,可以成功生成BIN/HEX,但同时又出现一个新问题:
不能够进行调试时.
只能够新增一个配置单独产生BIN/HEX

网友:
仿真调试的时候

iar是利用自己生成的*.sim文件,此时生成bin/hex文件无用.
当你的项目开发完成以后,再生成hex/bin,可以用作批量生产.
所以,平时不用生成hex...........要改也很简单,就是改一下输出文件的类型或者是在xcl里面指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