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得LED灯闪烁呢

楼主(2008-09-29):
如何使得LED灯闪烁呢
我使用的IC是ST7FLITE05Y0M6的,我的样品中在PA3口那里外接了一个LED灯,LED灯以1.7s的周期闪烁,高电平时间为70ms,低电平时间为1695ms,我本来以为样品是利用PWM实现的,后来才发现不对。究其原因有两个,第一是PA3口不是PWM口,PA2口才是PWM口,其次是假如利用PWM的话,好像不太可能实现那么小的频率(几百毫赫兹)。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可以在PWM中,使用软件延迟,来减小频率呢?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给PWM设置好初始值之后,PWM就可以以一定的频率不断地执行下去。然后我就可以不用理这个PWM的I/O口,去执行其他子程序呢?谢谢!
频率
口才
LED灯
高电平
子程序

网友A:
用定时器
这个应该用定时器也能实现啊!

网友B:
好像定时器的话,最短的定时时间是1ms

网友C:
用定时器加软件计数
在定时器中断处理中计数,在记到70时将LED点亮,在1965+70时将LED关闭,同时将计数器置零,然后就可以不管它去干别的了

网友D:
四楼说得有点道理
我之前也就是准备采取四楼的方案,觉得没有错。硬件定时中断中加入软件定时这样就可以达到效果了

网友E:
LED
最近我也在关注LED闪烁的情况。
不过暂时就仅仅想到用GPIO。
望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