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B-EVAL的USB上位机驱动那里可以下载?

楼主(2008-10-14):
STM3210B-EVAL的USB上位机驱动那里可以下载?
那位大侠可以告诉我一下
谢谢!

网友A:
什么样的驱动?

网友B:
驱动
就是USB的驱动程序!

网友C:
USB的驱动有各种各样
键盘有键盘的驱动,鼠标有鼠标的驱动,如果只说是USB的驱动程序,就表示USB最底层的驱动,Windows里已经自带了。

网友D:
有没有串口 for STM103 USB的PC端驱动?

网友E:
这个驱动是Windows自带的

网友F:
香主真的好有耐性哦!
典型无厘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