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IAR中,有些ARM汇编的关键字都不能识别呢?

楼主(2008-10-06):
为什么在IAR中,有些ARM汇编的关键字都不能识别呢?
我昨天是了一些arm的汇编程序。在IAR中像preserve8 ,段名|.text|,都不能识别,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我的工程设置不对啊!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设置的地方,有没有人知道的,给指教一下!!
关键字

网友A:
好像可以自己增加的
不能识别的,自己加进去就好了

网友B:
直接查看IAR的手册

网友C:
那个帖子我怎么不能回复呢?
我昨天试了一些arm的汇编程序。在IAR中像preserve8 ,段名|.text|,都不能识别,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我的工程设置不对啊!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设置的地方,有没有人知道的,给指教一下!!
我的意思不是在IAR环境中高亮关键字,而是在编译的时候通不过。编译器不识别这些ARM汇编程序的关键字!!!

网友D:
不同的汇编器所支持的伪指令也有所不同

网友E:
各位大侠谁有IAR下的arm汇编中文资料,给发一份啊。万分感谢!

网友F:
没人响应?

网友G:
不要把 ADS MDK IAR的伪指令乱用
好好看看人家的说明手册,出问题的时候想想想是不是自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