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可以在flash中调试吗

楼主:
                                 STM可以在flash中调试吗.如果可以要怎样设置,有没有相关资料啊,能不能给我一份,谢谢你们了

网友:
STM32还是STM8?

                                 两者都可以,不同的工具有不同的方法,请参考相应开发工具的资料,

网友:

我用的ST Link-II哪个东西调试的,一直不能够在flash中调试,设置成:$PROJ_DIR$lnkarm_flash.xcl,执行Debug后程序就失控,如果我设置成:$PROJ_DIR$lnkarm_ram.xcl就OK了

网友:
要在flash中调试,需要

1.置换linker file(lz已经作了)
2.项目中设置使用flash loader,要不然谁把你的代码写进flash啊
3.矢量表要放到相应的位置上: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使能相应的#define哦。

网友:
要设置下Flash Loader.

                                 把Use Flash Loader打上勾。

网友:

1.设置成:$PROJ_DIR$lnkarm_flash.xcl
2.矢量已经按楼上说的设置的设置(程序为ST库里的).
3.Use Flash Loader打上勾
4.编译出现错误出现对话框,上面内容为:
debugging session could not be started.
There might be more information in the Debug Log Window.
请各位大侠帮

网友:
你这个不是编译错误吧

                                 试试:关掉IAR,重新打开

网友:
都没说到点上

可以使用$PROJ_DIR$lnkarm_flash.xcl,但是需要把IAR中工程设置里的C/C++编译选项下的VECT_TAB_RAM改掉,我的习惯是改成VECT_TAB_RA,这样再回RAM调试时加个M就可以的,偷懒点。原因很简单,这几句就说明白了: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如果定义了VECT_TAB_RAM,中断向量表位置就不对了,CPU不晕菜才怪!我的代码量:31 140 bytes of CODE  memory
  2 558 bytes of DATA  memory
  1 951 bytes of CONST memory
RAM调试已经无能为力了,只有在FLASH中了。

网友:
难道没用过ADS1.2写ARM7/9 程序。

release 和 debug 都可以Defined symbols

我的习惯release是FLASH仿真,当然DEBUG 就要Download--use flash loader
debug是RAM仿真,

VECT_TAB_FLASH
VECT_TAB_RAM
就是你自己 分别在release 和 debug  下的C/C++ complier proprecessor栏
Defined 的 symbols

网友:
调试

                                 别说在flash调试。就是在ram调试也可以

网友:
re

从不在RAM里调试..
毕竟在Flash调试更接近最终的产品..FLASH DEBUG跟BIN的map是一样

网友:
Flash 调试时,我的速度很慢,怎么调节呢?有uc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