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的DMA能否实现从内存到GPIO口的传输?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什么叫“外设” ?GPIO是不是? 哈哈!

网友:
re:香水城

按照你的意思 GPIO就是外设了?
但我在参考手册(Rev5)上看到的DMA功能框图中APB1,APB2没有包括GPIO啊!
按照我的理解从DMA功能框图中可以看出GPIO是不能产生DMA请求的.
请问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
不知是否是利用DMA的Memory-to-memory模式?

                                 DMA是可以支持Memory-to-memory传输模式的,看存储映射,GPIO的数据寄存器也是在Memory空间的,将GPIO的数据寄存器设为DMA的目标地址?

网友:
请搞清楚DMA的传输源、传输目标和触发源的概念

估计你说的是参考手册(Rev5)上的图18,在这个框图中有关APB1和APB2框中标注的是DMA传输的触发源而不是DMA的传输源或传输目标。

请看看我们在今年STM32全国巡回研讨会上讲的一个题目,正好是你这个问题:STM32F10x常见应用解析(2008年9月)中的16、17页。

网友:
晕……GPIO是映射到内存去的吧?如果DMA支持内存到内存,就O

网友:
DMA传输的触发源与DMA的传输源和传输目标是相互独立的

STM32定义了每个DMA通道的触发源,但没有限制DMA的传输源和传输目标,楼主的问题是混淆了传输源、传输目标与触发源的概念。

他没有仔细看下面框图中的文字注释(红色圈圈)。

网友:
可以传的,非常好用

网友:
可以传的

                                 我把串口接收到的数据通过DMA传到了IO口,实现了“串口转并口”哈哈,只不过测试一下而已,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但是也有例外,比如上位机通过串口发送数据控制与STM32连接的并口DA,

网友:
清楚了,谢谢大家!

网友:
请问

                                 请问,要是从GPIO口接收数据,用DMA发到指定内存中,但是事先不知道要接收的数量,要求接收多少就发多少,DMA的传输数目应该怎样设置?还有DMA触发源怎样选择?

网友:
太有创意了!!

网友:
如果事先不知道要接收的数量可以设置DMA的传输数目为缓冲

                                 至于DMA触发源怎样选择要根据你的数据性质来定,请问你要求何时从GPIO口接收数据?多长时间接收一次?

网友:
数据源开始发送,就开始接收

                                 数据源开始发送,就开始接收,数据源是连续不断的发送的,假设我只需要接收一定的数目就行,这个DMA触发源怎样设定?

网友:
你要用他做逻辑分析仪吗

                                 你要用他做逻辑分析仪吗

网友:
数据源用什么样的方式发送?如何发送?每秒一个数据?

网友:
直接说吧

                                 直接说吧,我需要接收GP2015输出的2路信号SIGN和MAG,1.405MHz。刚开始学STM32,不太懂,也许不需要DMA?

网友:
有时钟信号吗?上升沿还是下降沿采样?

                                 如果没有时钟信号,如何知道何时采样而不会重复或遗漏?

网友:
那2路信号是已经二值量化过的数字信号

                                 那2路信号是已经二值量化过的数字信号,好像就类似并口,但只有2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