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版主请教USART1串口与DMA-5的一点疑问

楼主:
串口使用DMA接收。

手册上有这么说明:
溢出错误
如果RXNE 还没有被复位,又接收到一个字符,则发生溢出错误。数据只有当
RXNE 位被清零后才能从移位寄存器转移到RDR 寄存器。RXNE 标记是接收到每个字节后被置位的。如果下一个数据已被收到或先前DMA 请求还没被服务
时,RXNE 标志仍是置起的,溢出错误产生。
当溢出错误产生时:
● ORE 位被置位。
● RDR 内容将不会丢失。读USART_DR 寄存器仍能得到先前的数据
● 移位寄存器中以前的内容将被覆盖。随后接收到的数据都将丢失。
● 如果RXNEIE 位被设置或EIE 和DMAR 位都被设置,中断产生。
● 顺序执行对USART_SR 和USART_DR 寄存器的读操作,可复位ORE 位

现在加入让DMA接收200字节,后DMA传输完毕并停止工作。
但此时仍有数据往串口发送,于是产生RXNE 标志
接着:再有数据往串口发送,此时数据没有被读出,而且RXNE已经置位,便会产生ORE溢出标志。
情况发生:“RDR 内容将不会丢失。读USART_DR 寄存器仍能得到先前的数据
即是串口不在接收数据!非的清除相关标志?
偶遇到就是这情况,每次初始化DMA同时对串口的状态标志清零,读RDR.确实罗说啊!
有什么更合理的方法?

网友:
合理的方法就是在不需要接收数据时不要开启USART的接收器

USART的接收器由USART_CR1的位2(RE)控制。

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对于ORE溢出标志置之不理,下次需要接收时再清除它。

网友:
关于TE /RE, 我试过不行!

使用TE/RE控制工作,根本就不行。我试了,不知为何?
串口无法正常了。数据乱码!

网友:
“使用TE/RE控制工作,根本就不行”,你是如何试的?

                                 有程序吗?

网友:
其实手册说了:

注意: 1.在数据传输期间不能复位TE位,否则将破坏TX脚上的数据,因为波
特率计数器停止计数。正在传输的当前数据将丢失。
2. TE 位被激活后将发送一个空闲帧。

注意: 在接收数据时,RE位不应该被复位。如果RE位在接收时被清零,当前字
节的接收被丢失

丢失就表示是无效乱码的数据。

网友:
2楼,合理的方法,有点不合理

                                      在被动接收的场合呢?

网友:
6楼的朋友:请你看清楚楼主的要求

数据线上有数据但他不想接收,你有什么好办法?

与你说的“被动接收的场合”根本是2回事。

网友:
顶楼上各位。

如果是ARM,例如LPC213X、AT91SAM7S128等,用中断收发,只需要关串口中断和开串口中断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STM32用DMA,不运行TXE,RXNE中断! 而串口产生的有数据,数据空中断以DMA4/DMA5通道中断代替。

而DMA中断后,DMA通道停止对串口的数据传输,如果数据继续在串口出现,
必会导致我上面说的情况的。

现在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每次初始化DMA同时对串口的状态标志清零,读RDR

网友:
接收不要用DMA

                                 发送用DMA好用的很,可以随时改变发送长度。我已经实现了MODBUS协议,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比如是在参数修改或人机交互过程中,能有问必答,连续发报文一万次,回答都正确。

网友:
接收要用DMA 不用白不用,真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