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选项设置的疑问?

楼主:
使用STM32,IAR环境下 其中一个片段代码如下:

if((analog(5) - analog(6))>10 && (analog(7) - analog(6))>10)// -----1
{
printf("m2");

}else if((analog(5) - analog(7))> 10)
{
printf("m3");
}else {
printf("m1");
}
这段代码中analog(5)为模拟量采集函数,5为第5通道

用IAR 编译器
试验1、在Options > C/C++Compiler 中的Optimizations内设置 Optimizations中 选speed ;选High(或low 或Medium)
编译链接下载后发觉上述的语句中不管外部条件怎么样都显示的时m2,就是说即使外部条件设置成第---1个语句不满足条件
但结果程序都是认为第一个语句是真
试验2、在Options > C/C++Compiler 中的Optimizations内设置 Optimizations中 选speed ;选None
结果显示时与外部设置时一致的,也就是说上述的代码时符合实际的
但出现了另外的一个问题:在模拟通道上加入3.4V电压时 采样的模拟量输出变成了3398,按理此次变成4096才正确(试验1的条件下输出模拟量是4096)

上述的原因是什么,为了反映真实的情况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不知所云,和IAR有什么关系?

网友:
进一步的解释

就是如果你IAR编译设置不好 程序运行的结果是错误的,不是你所预料的
如上 在IAR 的Options > C/C++Compiler 中的Optimizations内设置 Optimizations中 选speed ;选High(或low 或Medium)时会出现:
if((analog(5) - analog(6))>10 && (analog(7) - analog(6))>10)// -----1
永远是真,无论你外部实际的模拟电压是怎么变,而单编译设置为None时,
if((analog(5) - analog(6))>10 && (analog(7) - analog(6))>10)// -----1是会谁外部条件而变的

网友:
又是没加 volatile 的问题

                                 如果不知道什么是 volatile ,请查C语言的书或上网搜

网友:
加 volatile 了 但是还是不行

                                 ?

网友:
re

                                 volatile貌似在大多数时候都不起做用了..哈哈

网友:
问题出在analog()模拟量采集函数内部

楼主贴出的程序部分表面上没有问题。

一个潜在的问题是:第一次调用analog(5)和第二次调用analog(5)返回的值可能因外部信号变化而不同。同理,第一次调用analog(7)和第二次调用analog(7)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进一的说明

整个程序是用while在做循环,通过手动调整外面的可变电阻以达到输出不同的电压给 analog(5) analog(6)和analog(7),但无论外部电压是怎么变化
就是如果你IAR编译设置不好 程序运行的结果是错误的,不是你所预料的
如上 在IAR 的Options > C/C++Compiler 中的Optimizations内设置 Optimizations中 选speed ;选High(或low 或Medium)时会出现:
if((analog(5) - analog(6))>10 && (analog(7) - analog(6))>10)// -----1
永远是真,无论你外部实际的模拟电压是怎么变,而单编译设置为None时,
if((analog(5) - analog(6))>10 && (analog(7) - analog(6))>10)// -----1是会谁外部条件而变的

程序代码:
while(1)
{
if((analog(5) - analog(6))>10 && (analog(7) - analog(6))>10)// -----1
{
printf("m2");

}else if((analog(5) - analog(7))> 10)
{
printf("m3");
}else {
printf("m1");
}
Delay(100);
}

网友:
优化是针对所有语句,包括函数analog(),为什么不检查这个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