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的应用?48K数据15ms完成传输?如何实现

楼主(2008-10-16):
关于USB的应用?48K数据15ms完成传输?如何实现
我想使用STM32的USB,达到下面要求:
1、STM32里48K的数据能在15ms内完成传输到PC,并且开始传输时间不确定的。HID的最多是64K/S,1ms 1笔事务,每笔事务最多64BYTE,不可行;要用什么方式实现?
2、STM32能根据PC发送的命令操作,返回一段RAM数据,设置I/O等。
请问STM32能实现吗?请简要说明怎么实现吗?
数据
如何

网友A:
用内置的USB不可能吧
需要的速度= (48K*8)/0.015s = 25Mbps
USB速度理论才12Mbps所以根本不可能

网友B:
我不懂USB的一切内部东西
但是就楼主的问题我的推算这样的:
STM32的USB device支持的速率最高12Msps,换算到字节也差不多是1200KBYTE/秒,1ms就是1.2KBYTE,但是楼主这个要求大约是3.2KBYTE/秒,毛估估算的结果已经差了好多了,1.2与3.2的比例,我感觉几乎是不行了。而且实际运行的速度多少还要打点折扣,估计更不能满足楼主的要求了。
以上纯属USB门外汉的瞎掰,楼主和楼下的继续,看不惯可以砸砖,但千万别骂街,呵呵。

网友C:
用全速USB在15ms中可以传输48K位数据,但不可能传输48K字节数
2、3楼计算是对的。
STM32的USB是全速的,楼主的要求达不到,只能考虑使用外置的USB高速器件。

网友D:
Full-Speed的USB可靠传输的理论最快速度
使用Bulk方式:1023Bytes/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