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死,STM32的ISP还是要用通讯之外的引脚来控制。谁给

楼主:
   以前小菲的LPC2000 用引脚ISPEN来控制,给骂了一通,但还是没修改。

   STM32竟然也用其它引脚来控制ISP。
   系统复位的时候,串口收到N个特定字符即进入ISP,这样多好呀,肯定不会有误动作。

   新产品,正在考虑是否用STM32,以前一直用LPC2000系列。(程序移植不成问题)
   给我一个用STM32取代LPC2000的理由吧......
   主要是用多UART和CAN

   STM32F103Rx  ? ?   LPC236x  ? ?

网友:
你就是想远程 升级程序!

那家的ISP不是这样的? 你说说。

就真不怕意外的进入ISP!

网友:
不过 LPC2000确实也可以 。

没什么特别要求,LPC2000还可以。RTC 比STM32的RTC好。
主要是,好像说 LPC2132才 20 RMB !

跑 55 MHZ,基本都OK!

网友:
STM32更加便宜

网友:
我给你一个理由:就是新内核,新技术啊.

                                 还可以控制从ram启动,不仅仅是为了ISP

网友:
即使给你理由

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
要理由去找代理吧

网友:
LZ干嘛不用IAP,自己写个BootLoader?

要不楼主把这个需求交给我?嘿嘿,做我第一个客户...
呵呵,不是吹牛,专业钻研,保证您物有所值

LPC2000,stm32f通通搞定。

网友:
回楼上

                                 确如楼上所说,IAP就是能满足楼主所需的技术..

网友:
自己做一个BOOT就好了,动那么大肝火,值吗?

sT有一个IAP的dEMO的,

我就改过一个,目前可以支持上电自动下载,支持HEX,BIN文件格式,

网友:
Re

                                 感觉从SRAM启动鬼用都没有..~ 要是说RAM调试,直接用编译器往目标地址下载调就可以了..根本不用管bootx的状态

网友:
我有个产品就用了从SRAM启动的功能,呵呵。

                                 变态的应用。

网友:
自己做个UBOOT

就如ARM9那样,使用UBOOT好了!

 UBOOT FOR STM32 这个不错的想法!

网友:
从RAM启动有个很好的用途

                                 当你一时犯傻,不小心将JTAG口占用后,只有这样才能恢复!  流明的那破片子就不可以了,占用后就等着哭吧!

网友:
有时看似没用的东西其实很有用;有时对你没用的东西对别

                                 从内部SRAM启动这个功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网友:
To:lianshumou,这个时候最好用的方法应该是ISP吧?

                                 应该是只有串口ISP才能恢复。

网友:
汽车电子是做黑匣子的吧?

                                 STM32比LPC2000要稳定,价格要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