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编译器volatile警告问题

楼主:
4.42a 发现同时使用2个以上volatile运算时就会出现如下警告:
Warning[Pa082]: undefined behavior: the order of volatile accesses is undefined in this statement

例如:
vu8 a,b;
u8 c;

void XXXX()
{
   c=a+b;
........

就会出现这个警告,

临时解决办法是:
void XXXX()
{
   u8 buf;

   buf=a;
   c=buf+b;
........
这样就OK了,可是现在的系统较为复杂,这么一个一个折腾不太可能,各位大侠遇到这问题怎么搞定的?教教小弟:-)

网友:
也遇到过。帮顶。

网友:
没什么办法

                                 下回编程时注意下吧,如果系统没问题,就不用理会这个警告了

网友:
~

                                 有啥办法,知道的大侠冒个泡

网友:

volatile a,b,c
 c=a+b;
就是要 第一次读 a,  ldr r3,#0xe4000090 ;//a
就是要 第二次读 b,  ldr r2,#0xe4000080 ;//b

ldr  r3,[r3,#0]
ldr  r2,[r2,#0]
add  r1,r2,r3

ldr  r6,#0xe4000080  ;//c
str  r1,[r6,#0]

这其中可以发生了中断,如果在中断程序里 操作了a,b,c,那么上面的寄存器的值都压如堆栈,出来后已经不是a,b,c的值了,已经改变了
这就不能真实反应了volatile!

如果这样声名变量volatile ,这有意义吗?

修改帖子标题,以便加酷——香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