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IAR编译器自动移除库里不用的函数以节省FLASH

楼主:
                                 ST的库文件函数很多,功能全面,可是,我只用到库文件中2个函数,却要加载整个库文件,这个库文件占了2K的falsh,加载了3个库文件函数,程序已经到13K了,太浪费了,我还没写几句代码,32K就要过半了。IAR内有没有这样的设置项,可以自动让编译器移除不用的函数,也就是让没有使用的代码段不连接到可执行文件中去?这样,可以大大节省FLASH。

网友:
如果找不到这项功能,只能手动将库文件着中的不用函数屏

网友:
没人回答,大家都手动将不用的库函数屏蔽了?

网友:
请参考这个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club/bbs/list.asp?boardid=49&t=3107863&tp=RealView%20MDK%u4E00%u9879%u529F%u80FD%uFF0C%u8282%u7EA6STM32%u82AF%u724732%25%u7684CODE%u4F7F%u7528%u91CF

网友:
有的呀

                                 不需要用到的功能,比如USART,在<stm32f10x_conf.h>中注释掉,(包括USART1~USART5),然后在IAR的project窗口,点击该文件<stm32f10x_usart.c>,右键remove它,就好了

网友:
让IAR编译器自动移除不用的函数

                                   怎么让IAR编译器自动移除不用的函数?IAR会自动做这件事阿,其它编译器通常也会自动不链接不用的函数。LZ碰到的问题,多半是因为交叉调用造成的,这样只能进行手工干预

网友:
re

ls上说的对..你只要没调用~ 编译后就不会链接.就不占空间了~
IAR本身已经做到这一点了..除非用关键字__root来标注的函数应该可以在不被调用时也占有空间~

网友:
这么说来,那些库文件确实就占这么多空间了

                                 我看了,一个RCC的库1.2K,我仅仅设置了外部晶振和PLL,就占用了1.2K,还没有用到那些内部RC,RC校准,RTC时钟校准等等,就占了1K2,代码效率也太低了

网友:
看来,开发省时间是要付出代价的(Code 就是Momey啊)

网友:
试一下HelloWorld占用多少空间?

                                 应该是启动指令和NVIC表占用了不少空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