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ST的方案做电机控制,寻找技术支持

楼主:
大家好,我想用ST的方案做电机控制,请问哪里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包括原程序,原理图,开发工具,C语言编译器,样片)。
最好是PMSM不带传感器。100瓦左右。转速10000RPM。2对极。电压24V直流。

可以联系:jiaojian5520@163.com
          13825240592  杨健。

网友:
找ST的代理商

网友:
有名气的代理有哪些。

哪些有名气的ST的代理呢,实力怎么样。另外,除了购买开发工具之外,还可以提供哪些技术支持。
有没有参考的应用笔记,包括原理图等。

网友:
购买BLDC/Kit开发工具

开发工具的光盘会提供应用笔记,参考解决方案的源代码、硬件原理图。

PSMS如果使用STM32,会有相应的源代码的库文件用户手册提供,方便开发者理解代码。

代理的FAE会提供入门的引导,后续开发调试疑问的解答。回答不了,会转交ST处理。

网友:
开发套件多少钱。

这个开发套件多少钱。
参考解决方案是不是仅仅是DEMO啊,离产品还有多远(我是指电机驱动的核心算法是否已经成熟)。DEMO里提供的核心算法的库是元程序还是 “库”啊。

网友:
核心算法提供的是C语言的源代码文件

离产品还有多远 - 这个由于各人所占的立场不同,不好讲。只是知道ST在欧洲的直接客户有在使用这个Demo开发产品。我自己的也有客户在开发,只是进度还在初级阶段。

至于报价找代理商报价就是,如果你的情况好些,也许免费得到套件也说不准。

网友:
核心算法并不复杂,关键是要根据你自己的电机特性和电路

                                 根据电机特性和驱动电路调整参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一定的经验不断地调整才能得到一组最优的参数。

网友:
C语言和应用手册哪里得到

                                 有免费的C语言编译器吗。

网友:
如果你想做这么复杂的东西,应该不会在乎买一套正版的开

网友:
编译器使用的是IAR,当然你也可以自行更改为MD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