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2整天“NoDeviceConnected”真烦人

楼主:
或者是“Can't halt the core”
把IAR和KeilMDK整得都挂了N多次,每次都是用Win进程管理给关掉。

用ULINK和JLINK都可以正常调试,客户又指定要ST-LINK2可以调试。
香版给个说法!!!

网友:
呵呵,弄开发板了...

网友:
具体说说

什么板子什么芯片什么情况

网友:
对呀,楼主多给点信息,硬件?软件?芯片?状况?过程?

                                 否则如何能有说法。

网友:
Detail

万历做的ST-LINK2

产品板上的IC是STM32F103VBT6,100pin的
JTAG接法用的是ST参考电路,以前一直用的ULINK1/ULINK2一直很好。
后来找朋友用JLINK调试,比ULINK更稳定。

现在这个客户就是要求必须ST-LINK2可以调试,
所以就开始接受ST-LINK2的煎熬,
客户应该是版权方面的考虑吧。

网友:
接的还是不对

                                 不能怪人家万利

网友:
照楼上的说法

难道ST提供的参考电路不能用万历的ST-LINK2 ?
ST-LINK2的Firmware可是ST自家做的,万历只是做的硬件

目前不是绝对不能用,而是经常连接不上。

我现在开发用的是MDK的ULINK2,调试一直很好。
只是担心将来怎么给客户交差,毕竟客户要求用ST-LINK2的调试环境。

网友:
把LINK上48pin的103重新焊一次就好了,今天只罢工了一次

网友:
我遇到过了主的问题

我用的就是ST-LINK2,问题有:
1,连着ST-LINK2开电脑,提示USB硬件有问题,一直等待,直到我把ST-LINK2拔掉与电脑的连接,然后按任意键才可以进入windows;
2,必须先连接ST-LINK2与电脑,再给目标板上电,才可以使用,否则,如果是先给目标板上电后连接ST-LINK2与电脑,就会提示“No Device Connected”;
3,有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一直正常使用,也没有给目标板断电,偶尔就会“No Device Connected”,此时你就需要断电,断开ST-LINK2与电脑的连接,再连上ST-LINK2与电脑,然后再上电,这样才可以继续使用
4,我也感觉比较烦,不知道是不是ST-LINK2有问题啊,准备换JLINK呢

网友:
ST-LINK2定位于学习

                                 产品开发最好用商业工具----ULINK2或JLINK吧。

网友:
哈哈!

我就喜欢用 ST LINK II

或者用 HJ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