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cortex二种模式的堆栈.
ieangel
ieangel

网友A(2008-10-21):
cortex二种模式的堆栈.
..上电后默认的是sp_main吧.
看IAR启动时,通过__vetco_table安装到了"CSTACK"顶端..
为什么没有在xcl文件中定义sp_process的堆空间?
cortex中断也没有汇编处理,没看到设置sp的地方哦,不是中断后就使用sp_process么???~
.
安装
空间
上电

网友B:
sp_process不一定要用的,可以只用MSP

网友C:
re
不是所有异常处理时自动切换到sp_process么

网友D:
STM32只有一种
STM32只使用MSP,因为没有MPU,所以没有特权级,代码总是以特权模式运行的。

网友E:
re
楼上的话没懂???
可我看例程里确实可以切换到用户级哦..也可以用psp.
有没有哪个寄存器可以显示当前的模式(线程、Hander)

网友F:
cortext-m3
Cortext-M3的MPU是可以选择的。
所以呢,如果不使用MPU,如STM32的,那么就没有特权级不同的情况了,芯片会一直以特权级运行的,而没有非特权级了:就是说,所有的代码都是以特权级运行。好像是CONTROL寄存器控制这些,最好的是看看cortext-m3体系参考手册。

网友G:
re
不光是MPU访问.在用户态下不能使用MSR操作很多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