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最大败笔,未使用前有感--个人见解,欢迎拍砖

楼主:
目前stm32 得益于cortex m3内核,速度功耗比确实有质的飞跃,目前市场成品cortex m3方面属于速度最高(72MHz),性价比高,零售价格公道实惠。

其外设功能几乎可以认为是积木化,同一样功能资源几乎都是独立的,在各大芯片制造商里可以说独树一帜。所以,只要一册参考资料在手,连芯片型号都不用就可动手了。

可以说,stm32已经非常完美,TIMx是明显的遗憾,或许它更注重MOTOR应用,如果这样我无话可说。

TIMx化很大力气,32位跟32位计数器及联,很大墓的就是为了实现6 step 3相PWM。对于72MHz频率,16位计数器就可以分频到15KHz以下了,还有必要32位+32位这么做吗?

变频和电源等许多应用方面,需要对称的全桥(H桥)信号,而这复杂高级的TIM1竟然产生不出来,不算鸡肋是什么?看看51系列,AVR系列,LPC系列,没有做不到的。

STM32 TIMx,简直是闭门造车。

网友:
哈哈,闭门造猪

                                 LZ莫非是想要开门造猪???

网友:
热窝里的蚂蚁

网友:
三相桥去掉一个就是H桥

网友:
re

我觉得这个..还没仔细看..

软件上下点工夫难道不可以吗?
 或者用两个定时器,配置成差分的输出..同时启动?

网友:
用硬件实现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
re

                                 加个非门..

网友:
自已笨!就不要乱发言了! 什么叫不能产生!

                                 无语!

网友:
Re

                                 也有同感,想用ST的定时器做个输入捕捉,它竟然不支持单通道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捕捉,LPC的ARM7和AVR的都能实现

网友:
聪明人怎不说句人话

                                 我要的是一个计数周期--单边或双斜边就可产生两相,随意的两相,而不是N个边才出来,3相去一相不是一回事,这一点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就如7窍通6窍没啥差别。

网友:
谁做出来谁牛,空口无凭

                                 我的主题没变,说理也行,程序也行。骂人不过锅巴瘾,拿出你的本事!

网友:
支持你

                                 起码你是在研究,有自己的观点。

网友:
建议你好好看看资料!

我就算告诉你咱做了!你自已没看明白的话,那是徒劳!
我要的是一个计数周期--单边或双斜边就可产生两相,随意的两相,而不是N个边才出来
你最好画个你需要波形出来!

听你的意思似乎是任意移相的那种!

网友:
之所以对你粗口是因为你还没弄清楚就这也bug那也bug

问问题没必要这样! 最恨那种问题还没弄清就将原结归到他人头上的人!
只从定时器一项上比, 那些51,AVR和STM32根本不在同一个水平上!
当然也不是最强的!最强的是TI的28系列的PWM定时器!

网友:
楼主是否能够画个波形图说明你需要什么样的输出?

什么样的变化?什么样的变化范围?

我们很清楚如何产生各种波形,但不清楚你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