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IO口保护的探讨

楼主(2008-11-07):
关于单片机IO口保护的探讨
前阶段,本人使用一款单片机ST arm7发现一个问题:
因为外节设备比较多,而且很难避免人为的带电插拔外接设备,所以单片机的对应的IO口特别容易被烧坏,
我查可一些资料,上面显示可以在IO上串一个20-100欧的电阻,以及可以接一个瞬态管之类的,请问,大家还有
什么更加有效办法可以解决此问题!!!!!!谢谢!
设备
资料

网友A:
hi
一般保护的原则就是 1、限流 2、限幅
具体实现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网友B:
之前我听说好象可以二极管保护,但不清楚具体怎么保护.
请各位大虾进来畅谈,大家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C:
hi
怎么没有人?请各位大虾进来畅谈!!!!!

网友D:
我一般是串300~510欧电阻 如果是外面应用部分已经有电阻了的就不串了
我喜欢在UART这样的东西上串1K电阻
像AVR这样的MCU 灌电流可以到40MA单IO 输出有20MA 不处理下 多MCU通讯时候会出问题!这就是俺的经验

网友E:
thanks
5楼的说的很有道理,以后我也在这上面串一个电阻上去。真的谢谢!
请问你用PIC吗?

网友F:
一根线上有2个IO同时输出,是总线短路,是设计缺陷
一般要避免这种情况,串电阻属于权宜之计。
如果实际产品需要总线抢先,也可用线与的方式来处理,类似I2C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