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48引脚的芯片,MDK下无法调试?怪事

楼主:
请教,现有块板,使用了STM32103CBT6(48引脚),使用Keil MDK3.24+Ulink2进行调试,有如下怪现象:
   1、在MDK环境里,直接使用Flash Download按钮,程序能够下载进去,但不能自动复位运行。(注:已经在Flash Download页面设置了烧写完毕,Reset and Run),需要对板子重新断电,再上电,程序才能运行。
   2、在MDK环境里,进入Debug调试环境,程序无法运行,只要一按“RUN”,窗口立即切换到汇编窗口下,同时也不能使用“单步运行”等操作。

请各位兄弟指点指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注:1、排除芯片损坏的可能,因为已经换过一块芯片了;
    2、Boot0、Boot1脚已经接地;
    3、附上JTAG接口图。
    4、复位电路,JTAG接口电路,Boot引脚处理等,已经在64脚和100引脚的STM32上验证了,一直都用的很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在48脚的就出问题。

网友:
程序问题吧。

网友:
图也有不对!

网友:
程序的问题,不太可能。

板子重新上电后,程序是能正确执行的。
图有什么不对?请楼上的兄弟指点一下。
在64脚和100脚的STM32我一直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
好怀疑那两个复位脚的接法。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复位方式,

是同步复位还是用两个复位芯片来复位?

网友:
JTAG口的JNTRST引脚直接连接STM32的JNTRST引脚

                                 RESET引脚的连接见下图:

网友:
这样就出问题了啊!

网友:
修改了一下RESET引脚接法,问题解决。

                                 感谢楼上兄弟的提示!

网友:
如何修改了RESET接法,请说明下,以便在以后的设计中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