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以做can转usb的设备吗好像是一个口

楼主(2008-08-18):
stm32可以做can转usb的设备吗好像是一个口
设备

网友A:
不可以
buffer 共用,
任何时间,只能一个工作。
可以 分时 使用。

网友B:
LS正解,不是PIN口限制的问题,是RAM共用的问题

网友C:
STR71x和STR75x可以满足要求
不过比不上STM32便宜。

网友D:
可以用两颗,

网友E(2008-11-05):
哈哈!楼上的对啊!

网友F:
一颗
USB接收 ,CAN发送, 空闲时在USB状态,
就是USB TO CAN 转换器。

网友G:
用SPI 扩展一个 CAN.

网友H:
用spi扩展一个usb可以吗?

网友I:
有SPI接口的USB外设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