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sart例程是查询方式的,有没有中断方式作过的兄弟?

楼主:
                                 stm32f103的芯片,有没有兄弟usart改成中断方式后作过?有的话,代码搞点,谢谢。

网友:
有的是

void Uart_Init(voi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9600 bps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8 Bits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One Stop Bit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One Stop Bit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UART1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使能UART1发送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UART2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ENABLE);        //使能UART2发送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UART3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XE, ENABLE);        //使能UART3发送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USART_Cmd(USART3, ENABLE);
}

网友:
晕,这个我也知道,我的意思是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
还要啥,统统招来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SET)
    {
        if(sUart1.rxTotal >= 512)
        {
            sUart1.rxTotal = 0;
        }
        sUart1.rxBuf[sUart1.rxTotal++] = USART1->DR;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XE) == SET)
    {
        if(sUart1.txNum < sUart1.txTotal)
        {
            USART1->DR = sUart1.txBuf[sUart1.txNum++];
        }
        else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DISABLE);
        }
    }
}

网友:
兄弟,你直接工程发给我得了

                                 兄弟,谢谢: hjiongh@hotmail.com

网友:
我晕

                                 狮子大开口啊

网友:
呵呵,兄弟,谢谢了

                                 兄弟,帮人帮到底嘛

网友:
发过去了

                                 这点儿东西你倒是自己研究研究阿,他好像有中断方式的例子吧

网友:
嗯,好的,多谢兄弟提醒,谢谢

网友:
为啥我usart进了中断,但是进不了接收部分

                                 我现在用usart1跟pc连接,网上的例子工程是usart1,usart2互相中断通信的。 我现在屏蔽掉usart2,但是我pc串口助手发送数据,进不了接收中断,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读出来是reset,这是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