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访问16位接口SRAM

楼主:
时,为了能访问8位、16位、32位的变量,STM32的地址线和SRAM的地址线应该怎么连接?附图中的三种地址线连接方式是什么意思?

请注意:因为我的理解不准确,我在20楼之前的解释有所误导,请看22楼的说明。

请楼主原谅,因为此事非常重要,我不得不在此修改你的帖子,提请大家注意,抱歉。——香水城

网友:
访问变量的数据宽度与外部存储器的数据宽度不是一个概念

上表是表示连接外部存储器时的情形。

如果要与16位接口SRAM连接,表中第2行,请使用HADDR[25:1],HADDR[0]不接。

网友:
只有这样接

                                 才能访问全部外部8位、16位、32位的变量?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不是我要这样接,是你的外部存储器有16条数据线

                                 不这样接,如何访问所有存储单元?

网友:
问的就是其中的原因

网友:
正确的接法只有一种,不正确的方法可以有很多

                                 你能不能举个与正确接法不同的例子,我告诉你为什么不行。

网友:
16位的SRAM从STM32的A0开始接

                                 会出现什么后果?

网友:
HADDR[0]是控制地址最低位的

对于有16位数据线的存储器,地址相差一个单元,对应2个字节的数据,而STM32的地址线的最低位是对应字节的数据,地址线的次低位才对应2个字节的数据,所以访问16位数据线的存储器时不能使用HADDR[0]。

如果要区分2个字节,即以字节形式操作时,则有NBL1和NBL0指定。

网友:
我明白了香主

8位接口的512K字节SRAM地址线是A0~A18
16位接口的512K字节SRAM地址线是A0~A17
为了让单片机能访问相同的容量,必须接成同样的高地址空间,所以16位的SRAM要少接一根线才能让单片机访问19根地址线

但是据说有的单片机能设置16、32位的SRAM从哪根线开始接,这个是谎言不?

网友:
不明白你最后那个问题在问什么

                                 请详细说明。

网友:
香版给

绕晕了.
16bit的SRAM时,addr0是无效的,所以不接.原因是16位的访问地址是0x0,0x2,0x04.............
32bit的SRAM时,addr0和addr1都是无效的.因为32位的访问地址是0x0,0x4,0x8..........
所以配置成16/32位时,addr0/1输不出有用的信号,所以不接.

网友:
楼上是王励勤????

网友:
不是

                                 嘿嘿,偶也是老ID了.

网友:
但是据说有的单片机能设置16、32位的SRAM从哪根线开始接

                                 就是设置完某寄存器后8位、16位、32位的SRAM都能从A0开始接,而且都能访问全部的存储空间,STM32能不?这个是我一个用4510的朋友告诉我的

网友:
14楼说的可以是一种设计,但意义不大

同样是访问64M字节的数据,8位数据线的存储器需要26条地址线,16位数据线的存储器需要25条地址线,32位数据线的存储器需要24条地址线。当需要较少地址线时,STM32始终是用最高的那些地址线,使每条地址线始终保持相同的意义。

而你说的那种方式,只不过是把最高地址线空出来,但改变了每条地址线自身的意义。当访问8位数据线的存储器时,地址线A0表示选择字节,地址线A1表示选择双字节;但当访问16位数据线的存储器时,地址线A0表示选择双字节,而地址线A1表示选择四字节;到了访问32位数据线的存储器时,地址线A0又变成了表示选择四字节。这样做除了造成信号线意义上的不断变化外,我没有看出其它好处。

网友:
但是现在看来其它ARM有这么设计的

咱们的STM32目前提不提供这样的功能?(或者说有这样的寄存器)
另这个功能的好处是如果按8位方式最大能访问256M字节的话,那么按32位最大可访问1G字节的空间

网友:
为什么ST官方的DEMO板连接16位的SRAM用了A0呢

                                 如题,STM3210E-EVAL好像ZET6的A0接到了SRAM的A0。这是为何?

网友:
ST官方的DEMO板连接16位的SRAM用了A0

                                   ST官方的DEMO板连接16位的SRAM用了A0,是因为STM32可以用8位的方式来访问板上16位的SRAM的低字节或者高字节

网友:
STM32不提供这样的功能

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个功能的好处是如果按8位方式最大能访问256M字节的话,那么按32位最大可访问1G字节的空间”

首先,请注意一个事实,Cortex-M3核心的寻址能力只有32位,即4G字节。其次这4G字节的空间是有所划分的,各家的划分方式不大一样,但又大同小异。

请看下图是STM32的存储空间分配图,从左上角放大的部分看,Cortex-M3的32位地址线中,高6位被用于选择存储器块,而剩下的26位地址线已经全部输出到片外,每个存储器块只可能有64M字节的空间,是不可能达到更大的空间的。

你说其它ARM芯片有这么设计,那么请问这些ARM芯片的4G字节存储器空间是如何分配的?请给一张类似于STM32的这个存储空间分配图,让大家比较一下。

网友:
o了

死心了
那17楼的问题怎么解释呢?

网友:
关于17楼的问题,我要看过DEMO板的电路图后才能解释

网友:
对不起,经与其他同事讨论,我上面的说法有误

主要的错误除在楼主贴出的表的翻译有误导,英文原文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表上表达的意义是,当使用16位数据宽度的外部存储器时,内部的HADDR[25:1]被移位输出到外部总线A24~A0上,内部的HADDR[0]不输出。

实际上,这样STM32的外部存储器的接法与楼主所说的其他ARM芯片的接法是一致的。

我之前的理解是错的,谢谢tsx1938和ijk指出,否则会耽误大家的工作,对此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但我还是认为,这样的设计没有太大意义,不但引脚的意义变来变去,而且芯片内部的移位电路还浪费了有限的面积。

网友:
现在回头看为什么翻译的那张表会产生这么大的误会呢?

原因是:表中第2列是表示“连到存储器的地址线”,但表中以下各行对应的部分只标出了信号线内部的一端,而没有说另一端连接到哪个外部信号。

如第3行,这行表示当外部存储器的数据宽度为16位时,内部的HADDR[25:1]接到管脚上,而HADDR[0]不接;因为没有明确说明HADDR[1]接FSMC_A0、HADDR[2]接FSMC_A1......,结果造成错误理解。

网友:
ADI的ADuC系列ARM也是这样的。所以画外部存储器时一定要小心

                                 看清数据手册。

网友:
用过SDRAM就知道了。

可惜! ARM的SDRAM最高才133MHZ!

何时ARMCORTEX-A8 可以支持 DDR2-1000MHZ呢?

网友:
ok

还来得及改,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另:
  这些已经能解释17楼的问题了吧?
  香主是不是要把FSMC的中文翻译稿抓紧改一下然后重新上传?

网友:
谢谢楼主回复,幸亏没耽误你的设计

结合我在22、23楼的解释,17楼说的情况就十分合理了。实际上,我是与17、18楼提到Demo板的设计者讨论之后,才深刻理解了英文手册上那张表的意义。

中文译稿会修改后重新上传,我还会要求英文版的作者修改那张表的表述方式。

网友:
是的

                                 最开始我看的是英文稿,那个地方就是没看明白,感觉不是很清晰,所以要到这里来问一个确切的说法才继续进行下面的设计,耽误几天的时间总比画错板子找到错误再重新画板要节省时间,改完中英文稿后请香主在这里说一声儿。

网友:
修改了那个造成概念混淆的列表的解释

在我的博客中的PDF也改了。

看看这样是不是清楚一些:

网友:
在哪说明的HADDR[25:0]是内部总线?

网友:
手册里的确没有明确说明,我已经要求把这点加进去

                                 但英文版的手册中的表76,就是我在22楼贴出的哪张表,已经清楚地表明HADDR[25:0]是内部总线。

网友:
英文手册表76也没有明确说明

                                 HADDR[25:0]是内部总线,只不过多读几遍多理解几次之后应该能判断出是内部总线。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描述的还是不够很清楚明确的足以让人不会产生任何误解。对于之前有其它ARM应用经验的人来说即使是原来的文档也不会让他们做错,而对于初学ARM的人来说还是非常容易混淆的,更何况以香主这样的资历刚开始还是理解错了。反正我个人觉得在这个地方在英文文档中应该更清楚地表述一下。

网友:
谢谢你的提醒,我已经把这个意见反映上去了

我对HADDR[25:0]是内部总线的理解,来源于表的第2列说明:Data address issued to the memory,这个说明告诉我们HADDR[25:0]是内部总线,是需要输出(issued)到存储器的地址。

网友:
FSMC的中文稿还要继续修改么?

                                 还是最终版本了?

网友:
如果有合理的修改意见,就可以修改

                                 没有所谓最终版本,出版的书还可以再版时修改,何况是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