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PWM输入模式最小频率问题

楼主:
我现在用例子程序PWMINPUT, 再PA0.1上我外接了一个PWM信号。
例程中说:
The TIMxCLK frequency is set to 72 MHz, the Prescaler is 0 so the TIM2 counter clock is 72 MHz. so the minimum frequency value to measure is 1100 Hz.

因此我开始PWM 50M输入,是可以正确中断检测到,但是我如果想检测1-10 HZ的PWM输入信号的话,请问要改哪些TIM2的设置? 并且,从用法上来说,PWM输入模式好还是输入捕获模式好呢?(我要捕捉的输入信号频率很低的,大概也就1---10HZ范围内吧)

网友:
有多种办法可以降低输入捕获检测的频率

例如:减低TIM的时钟频率。而减低TIM的时钟频率又可以有2种方法:减低APB1的频率或使用PSC Prescaler;甚至可以减低系统的时钟频率。

当系统时钟频率为72MHz时,如果只使用PSC Prescaler,最小输入频率信号周期可以降到大约59秒;如再减低APB1的频率,则最小输入频率信号周期可以降到大约15分钟。

PWM输入模式与输入捕获模式比较没有哪个好之说,如果你要检测输入的PWM信号,当然使用PWM输入模式比较方便;而用输入捕获模式需要一些软件配合,但可以在不减低TIM的时钟频率下实现对低频率信号的检测。

网友:
如果我的PWM输入频率存在切换的情况呢?

                                 香主,如果我的PWM输入频率会在某时切换到另一频率,过段时间又切换到另一频率的话,我用PWM输入模式适用吗?

网友:
当然可以

找到一个旧帖是关于PWM输入模式的说明,可以看看:https://bbs.eeworld.com.cn/club/bbs/list.asp?boardid=49&t=3046721

网友:
我输入频率在1-几百khz之间,我现在打算只使用PSC Prescaler,因为我其他TIMx还是用72mhz的频率,那我几分频比较合适呢?
原来的例子代码是没有TIM_TimeBaseInit()的,所以TIM2应该使用默认的72MHz。
刚才我加了这段代码上去: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那样的话TIM2_CLK就是36MHz,中断程序里面我改了这句:
Frequency = 36000000 / IC2Value;
但是检测到的值并不正确(输入的是5Hz的PWM方波),检测到的是10HZ

网友:
刚才作了个实验

不错,PWM模式下,输入频率改变,还是可以检测到输入频率值,这个功能不错,挺好使。

香主麻烦解答一下5楼的问题吧,谢谢。

网友:
PWM模式是一个定时器内部的两个通道完成的,那会有问题吗

香主,你4楼给我的连接上最后你的回复是这么写的:“实际上PWM输入模式是通过一个定时器内部的两个通道共同完成”

那我有个疑问了。我如果TIM4的4个CH都连接了输入PWM信号, 那这样的话,会有问题吗?
一个PWM输入信号就要用两个通道共同完成了,那4个通道岂不是只能完成两个PWM输入信号了?

网友:
定时器的PWM输入模式

首先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看一下手册,我不能把手册的内容全部重新讲一遍,这样的话我累你也累。

关于使用PSC Prescaler需要几分频比较合适,这个问题我想你自己计算一下应该不难。

关于5楼的代码问题,请参考这个帖子的说明,估计你忽略了那个倍频操作:STM32F10xx时钟系统框图:时钟是整个系统的脉搏

关于7楼的问题,答案不是很明显吗?PWM输入模式需要2个捕获寄存器,当然每个定时器只能同时完成两个PWM输入操作了。更详细的内容请看STM32技术参考手册的13.3.6节。

网友:
嗯,好的,谢谢

                                 不过说实话,手册讲的一点都不全阿。不知道我手里的手册是不是非完全版

网友:
                                 香主能发一个你手里在用的吗? hjiongh@hotmail.com 或者连接?

网友:
在ST网站上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