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数据

楼主:
                                 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如果你会那你就把问题解决,别整天什么贴膏药,什么程序有问题净装B

网友:
又是贴药膏了!

网友:
贴药膏什么意思

正常来说如果
USART_SendData(USART1, TxBuffer[TxCounter++]);
那么在stm32芯片的pin_9脚上应该有电压输出是吗?

网友:
论坛里没人会

                                 晕呀

网友:
你要做什么都不说清楚,谁能够会?

网友:
请香主帮忙

问题已解决

网友:
请参考STM32固件库中提供的例程

那里有很多关于USART的例程

  DMA_Interrupt: Provide a bas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USART1 and USART2 using DMA capability, flags and interrupts.

  DMA_Polling: Provide a bas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USART1 and USART2 using DMA capability.

  HalfDuplex: Provide a bas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USART1 and USART2 in Half-Duplex mode using flags.

  HyperTerminal_HwFlowControl:  Use the USART with hardware flow control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 Hyperterminal.

  HyperTerminal_Interrupt: Use the USART1 interrupt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hyperterminal.

  Interrupt: Provide a bas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USART1 and USART2 using interrupts.

  IrDA: Use IrDA mode. Two projects are provided: one for IrDA transmitter and the second for IrDA receiver

  MultiProcessor: Use the USART in multi-processor mode.

  Polling: Provide a bas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USART1 and USART2 using flags.

  Printf: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Smartcard: Use the USART in Smart Card mode.

  Synchronous: Provide a bas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USART1 (Synchronous mode) and SPI1 using flags.

对不起,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帮你看程序,你自己对照例子研究一下吧。

网友:
我只是想知道这种现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