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uniquedeviceid进行加密(防拷贝)

楼主:
                                 请问如何使用stm32f片内的unique device id进行加密(防拷贝)?

网友:
是个好话题!!!

在程序里对id进行比对,不对就死机或自毁。
这样自然就无法拷贝到其他芯片内运行了。

比对方法可简单的做明文比对,缺点是别人容易修改。

我正在做这方面研究,将会提供一个方案,使别人即使有完整代码,也无法把这个代码烧录到芯片运行!!!除非费很大功夫作反向工程。

网友:
能不能利用烧录做文章?

在烧录时读出ID号,然后换算出一个号,放在某个固定的位置,
软件里边进行对比?

网友:
首先保证stm32f不会被读出内部的代码

                                 否则一切加密都有可能被解密.

网友:
芯片设置成读保护

                                 芯片设置成读保护就没办法读出来了,关键是如何保证烧写或者升级时候的软件安全。

网友:
不错是个好话题

                                 大家讨论一下如何利用好这个功能。

网友:
unique device id怎样读取啊?

网友:
抛砖

这样处理:
由unique device id经过一定的算法得出另外一个id,将这个id写入flash中,
cpu启动后进行id验证,比对正确,程序运行,否则暂停。

写flash可以在串口增加一段调试命令即可。
算法可以自己定义。

这样的好处是想加强可靠性只需修改算法,坏处是增加了生产的工作量。

这个有点像通常使用的加密狗。

网友:
同意8楼的,上位机软件自己实现即可,

                                 生产时利用ISP读取Unique ID,然后利用算法换算后,写入到要写入的软件的固定区域,软件启动时效验即可。

网友:
大家,讨论下什么算法比较好

我把这个功能集成到我的eisp里面去.
新版本已经发布,中英文双语界面.
www.mcuisp.com

不过可以肯定地是,这中方法只能防止最低级的拷贝...
在反向工程面前,抵抗能力很弱.

最牢靠的算法是利用公钥加密体系进行数字签名.
isp软件里含有私钥,用私钥对序列号进行签名.
程序里面含有公钥,可以对签名进行验证.

不过反向以后,修改代码,绕过签名验证...呵呵,马其诺防线而已.

网友:
所谓的反向工程能反向到什么程度呢

FLASH里的程序代码读出来的是二进制语言,反向工程是把它们翻译成汇编语言吗?如果分析这段汇编语言,找出程序里进行unique ID比对的部分,然后去跳过,那难度很大吧。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有这功夫,还不如自己去从头开发得了。

网友:
有的算法、数据,不是重新写个代码的问题。

                                 而且行业经验,具有保密意义。

网友:
所谓的反向工程能反向到什么程度呢

                                 反汇编到人可以理解的程度, 然后分析, 修改, 跳过.

网友:
利用id做软件加密

1,如果板子上有外部存储器,可以先编写一个程序,利用算法把id计算得到一些值存入外部存储器,然后再烧写真正的程序,真正的程序去校验外部存储器的数据是否合法即可

2,利用板子上按键组合,或是上电按住某些键,程序在这个时候利用算法把id计算得到一些值存入程序区(stm8为EE区),程序运行时去验证程序区数据是否正确

3,轩微编程器有软件加密的功能,编程器会读芯片id,根据算法直接改写缓冲区,达到软件加密的作用

4,读出的id通过一定算法,例如异或加上一个数,得到的数据存入flash(只运行一次,运行后标志位也存入flash),下次读到这个标志位,就不运行这个程序。

四、做软件加密时注意

1,不要在程序中直接出现id地址,例如STM32:1FFFF7E8 1FFFF7EC 1FFFF7F0   STM8: 0x4865~0x4870

2, 利用校验和或是crc对程序区进行校验,防止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