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缺点:竟然没低电平触发外部中断

楼主:
STM32触发方式只有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啊。。。
郁闷。。。

网友:
呵呵,低电平从哪里来的?高电平变来的——下降沿

如果外部电平不变化,是否应该重复进入中断?其它任务不用做事情了?

总之,电平触发中断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网友:
不全对啊

                                 香主,说的不对啊,例如,我现在做的一个项目中,用STM32控制ZLG7290,它的按键是低电平触发。然后我把它配置成下降沿触发的时候,每次ZLG7290被读完数据时,它会跟着一个短的脉冲,导致原来的数据总是被覆盖。然后,我用查询的方式,一点问题都没了

网友:
低电平部分很短

网友:
不管低电平部分有多短,它之前总是有下降沿,之后有上升

                                 如果你认为边沿触发满足不了你的要求,也就是说你要求在下降沿和上升沿之间产生中断,那么请问:应该在下降沿之后多长时间低电平触发中断才能合适呢?如果你的低电平很短,是否会错过这个时间呢?

网友:
有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就可以了,LZ自己再去想想...

网友:
那假如下降沿或者上升沿不好呢,有毛刺呢

                                 那假如下降沿或者上升沿不好呢,有毛刺呢。。。

网友:
不是有施密特触发器吗?

                                 施密特触发器不就是为了滤除毛刺吗?

网友:
如果有多个中断源共享一个外中断,电平方式中断还是有必

网友:
不明白如何多个中断源共享一个外中断

STM32中如何能实现这样的配置?

什么样的应用需要这样的配置?

网友:
哈哈,没有注意3楼的说明

                                 3楼的问题是按键去抖动的问题,与中断的边沿触发还是电平触发无关,如果一定要扯上关系,11楼的回答就是答案。

网友:
关于多个中断源共享一个外中断的情况,使用边沿触发更加

我考虑了一个9楼提出的这个问题,的确多个外部中断源可以通过“或门”共享一个STM32的外中断请求,在这种配置下,使用边沿触发要比使用电平触发更容易更方便。

状况描述:第一个外部中断源申请中断时,会产生一个下降沿触发STM32的外部中断,进入对应的中断处理程序,当该中断源的事件还未处理完成时或还未被清除时,如果有第二个外部中断源又提出中断申请,则在清除第一个外部中断申请后,STM32的外部中断信号仍然保持低电平,此时将不能产生第二次下降沿中断请求。

这种情况使用STM32很容易处理:中断处理程序只需在清除第一个外部中断申请之后退出中断处理程序之前,通过读出外部中断对应的I/O口,检测信号线是否仍然为低,判断是否还有其他中断源的申请。如果信号线仍然为低,则直接去处理第二个中断申请,否则表示没有新的中断申请,在此之后如果再发生新的中断申请,则信号线上会有新的下降沿产生。

这样处理后,可以在不从中断处理程序退出的情况下直接处理新的中断申请,加快了处理的速度。

网友:
在stm32中,可能不会有共享中断的应用。所以,stm32的边缘触

如果抛开在stm32中的应用。单独考虑共享方式的中断应用。中断事件和CPU的处理这样异步过程,应该还是电平方式可靠。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否说边沿触发中断不如电平触发可靠?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谢谢香主的回答

谢谢香主的这些回答,用施密特触发器滤除毛刺得到好的边沿。但是如果是电平触发不就可以不要施密特触发器了吗?能省的为什么不省呢。。。

我知道边沿触发也有它的好处,如果把边沿和电平触发都加上去,不是更好吗?

网友:
楼主如果一定认为需要电平触发,你应该先回答我在5楼的问

这涉及到如何设计电平触发。

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
1)如何清除这样的中断请求呢?
2)如果外部电平始终不变,是否中断程序不断地反复进入呢?
3)外部设备如何知道CPU响应了中断,可以撤销中断电平?不要说再加一个I/O线通知外设,这样会大大提高成本。

如果这些问题有好的答案,我可以考虑电平触发的功能。

网友:
有一个就够了

                                 除非你的波形的沿实在是非常差.电平中断其实反而不好,容易频繁进中断.

网友:
回顾以前的帖子,发现不少人对中断的概念还是了解很少

另一个要求电平触发中断的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club/bbs/list.asp?boardid=49&t=3053755

网友A(2008-11-13):
楼主有点执迷不悟

网友B:
回15楼
15楼: 楼上的意思是否说边沿触发中断不如电平触发可靠?
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并不是笼统地说哪种中断方式可靠,而只是认为在共享中断条件下,电平触发更不容易丢失中断事件,所以这个时候电平方式可靠。或许在stm32的板块下讨论共享方式中断没有太大意义,可能没有这种应用。呵呵

网友C:
“共享中断条件下,电平触发更不容易丢失中断事件”?
那么我在13楼描述的方法,你认为可靠吗?

网友D:
如果这么说的话,
stm32最大的缺点是指令集和51不兼容!

网友E:
边沿触发不是更好吗
边沿触发不是更好吗?电平触发反而会频繁进中断.LZ是不是该考虑一下抖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