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4.42A]stm32上电默认初始化会清空内存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看你怎么定义的变量。。。

                                 如果没有加__no_init的话一般都会被清除掉的吧!

网友:
意思是:如果有变量需要上电手动处理时,变量前要加__no_ini

网友:
__no_init就是不需要初始化,原来是什么就是什么

网友:
谢谢,可以了

#pragma object_attribute = __no_init
u8 value;     //复位不初始化

网友:
可以直接写。。。

                                 __no_init u8 value;

网友:
请教

                                 在keil中有没有类似的关键字?

网友:
如何消除警告

网友:
re

需要加#pragma lanuage_extend
..忘了是不是这样些的了.

去查下手册,或者看STM32中断向量表的那个.c文件里也有

网友:
在KEIL上怎么用,编译器不认这个命令啊

网友:
~~

                                 选择project-->options-->c/c++ compiler-->language-->language conformance-->点Allow IAR extensions然后重新BUILD ALL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