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SART可以作为SPI?请问有成功过的吗,看手册好像 ...

楼主(2008-11-17):
stm32的USART可以作为SPI?请问有成功过的吗,看手册好像不能.
成功
手册

网友A:
STM32固件库的例子中就有使用USART作为SPI的例子
楼主看得是什么手册?

网友B:
官方网站上下的,看了一下作为SPI还有其实停止位(这个可以关
但是起始位看手册总有,还没实践过.
谢谢,回头看下

网友C:
在《STM32F10x常见应用解析》中也有说明
请看37~39页。
相关链接:
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mcu/images/STM32_Technical_Slide_PDF.pdf

网友D:
谢谢,看了例子和解析.英文理解偏差

网友E:
我用过
曾经用USART2来做spi口,发现单独使用没问题,当跟SPI1同时使用时,就不正常了,尽管我没有用NSS脚,但只要使能了SPI1时钟,PA4就没有脉冲输出了,要是这样的话感觉串口做SPI就没什么用了,因为还是没能多出来两个SPI口.

网友F:
不会吧,试下.

网友G:
这个例子是用的USART1呀!
USART2和SPI1应该怎样同时用,是我的设置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