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2进行STM32FLASH调试偶尔不能进入调试(有图)

楼主:
                                 我使用ST-link2进行FLASH调试,前一段时间偶尔出现不能进入调试界面,给板子断电,然后关闭IAR,重新打开IAR又可以调试了。从昨天开始,不能是断电还是重新打开IAR,都不能进入调试界面。点击调试后,FLASH 编程结束后,出现图中的一个对话框,说*.d79文件有问题。我给板子断电后又上电,发现程序已经正确的写入到STM32到FLASH了,只是不能进入DEBUG状态下而已,有没有人遇到这个类似的问题?

网友:
转到RAM启动,从新下载到Flash调试即可

网友:
谢谢香主,不过还是不行

故障跟上面一样,只不过文件换成下面的了:
Thu Nov 20 09:01:56 2008: Failed to load debugee: D:workingMB_STMprojectEWARMBOOT_RAMExeSTM32Mini.d79

网友:
会不会与仿真器有关呢

网友:
程序太大

我也碰到的,当程序达到 20 多 K 时就会出现,应该是编译软件限制。
用盗版就是问题多,呵呵!

网友:
不是仿真器的问题就好,5楼大哥怎么解决的,有能用的IAR吗

                                 您的IAR能不能分享一下,我把原来的KS版的卸载了,换成这个PJ版的,没想到出现这样的问题。可程序已经接近32K,KS版的也很快不能用了,

网友:
我的也一样,但是程序不大,其他的也可以,就一两个不行。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使用F0discovery上的ST-link调试F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