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原装的FlashLoaderv1.2怎么只提供了COM1和COM2选择?

楼主:
                                 这是很不方便的,有很多用笔记本电脑的没有COM1和COM2,都用USB转出来的串口,一般都在串口4以上,建议ST把可用的串口多加几个

网友:
用网友提供的工具吧,一般都作了COM自动枚举功能

网友:
怕不可靠啊

                                 还是相信ST原装的,但是他提供的COM口真的太少了

网友:
你理解错误了!

                                 ST作了COM自动枚举功能,不要害怕,我试过了,没事的!

网友:
还能记忆上次的设置呢,这个版本算是可以了!

网友:
有10个com也可以被列出来!

lz太.....
另外,虽然不需要,但是自己可以更改com编号的啊

网友:
ST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V1.2

大家都看错没有?
软件运行起来后的界面就是选择串口,波特率,校验位和超时,其中串口的选择只给出了COM1和COM2,何来COM自动枚举功能?

网友:
自动搜索串口。

自动搜索串口。

其中串口的选择只给出了COM1和COM2,何来COM自动枚举功能?
说明楼上你的电脑只有两个COM口。

如果有三个串口,自然会显示三个串口,
有四个串口,自然会显示四个串口。

网友:
原来是这样

                                 明白了

网友:
8楼说的不对呀

                                 我刚刚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验证了,我在电脑上插上了USB转串口的电缆,产生了COM4,但是我打开下载软件的时候后串口选择项里并没有COM4,空空的,这个怎么解释呢?

网友:
奇怪了

                                 我的如果串口是COM3以上的,是可以识别到的

网友:
不行,我的还是识别不到

网友:
香主,能不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
我无法解释

                                 为什么别人都可以用的,到了你那里就不可以?可能你的系统有哪些不兼容的地方。

网友:
呵呵,winloop能不能帮我试下我的程序能识别到么?

网友:
或许

                                   或许,它只能枚举连续的串口,如果10楼的情况是,有COM1,2,4,那么它只识别COM1,2;但如果有COM1~4,那么它都可以识别出来

网友:
我的只有COM4

15楼你的软件在哪?发到我的邮箱吧
winloop@163.com

网友:
我的个人信息里有我的主页。。。

网友:
更換端口號不就行了嗎?

                                 我的也是手提,沒COM口,裝上USB轉COM,就多出COM11.我再把COM11改成COM2.不就行了嗎?搞那麽複雜

网友:
楼上的建议不错

                                 但是可以肯定ST的下载软件做的不太完善,个人觉得ST还是应该改一下的好。当然楼上的解决办法是好的,但是没看到过这个信息和不知道修改COM口号的工程师肯定还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