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带电池的RAM的问题?

楼主:
                                 我的STM32中的RAM是带电池的,我发现当我复位以后我定义的变量的值不是我复位前的值了,不是有电池可以使ram的值保持不变吗?我该怎么定义这个变量才可以使设备即便从新上电那个变量的值还是保持不变,除非我把它给清掉?

网友:
贴出你的电路

                                 STM32中的RAM是带电池的? 电池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
STM32的RAM是带电池的?我怎么不知道

                                 楼主肯定使用的STM32吗?

网友:
也许我没说清楚

                                 就是STM32F10x参考手册3.1.2 电池备份那一章节提到的VBAT脚上接上电池,不能保持RAM中的值吗?uPSD3254就可以啊,如果更改启动代码可以吗?

网友:
楼主说的是STR9吧,只有STR9才有用电池保持RAM内容的功能

STM32只有一组用电池保持的后备寄存器。

请仔细看看手册,最新的STM32技术参考手册没有3.1.2节。

网友:
貌似这个帖子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club/bbs/bbsView.asp?boardid=49
在KEIL中怎么定义?

网友:
香主看看在KEIL中怎么定义?

网友:
我仔细看了,是没提到。

可理论上应该可以啊,Upsd3254就可以,绝对可以的。
如不可以那电池用处就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