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dFaultException

楼主(2008-11-24):
HardFaultException
请教斑竹:我有一块ST32103ZE的评估板,通过realview 可以下载,也可以跑起来,但就是不能调试, 具体现象是:按下ctrl+F5 健,直接跳到HardFaultException,没有跳到我设的断点处,请教斑竹是哪里有问题?
斑竹
评估
断点

网友A:
HardFaultException一般都是因为存储器访问越界
也就是说访问了不存在的存储器。

网友B:
回复斑竹:HardFaultException
斑竹:这个板是我刚刚从优易特买的,我调试的那个led demo也是优易特提供的,编译ok,ISP下载,JTAG下载后也能跑起来,没有任何问题,我想因该是没有访问了不存在的存储器

网友C: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否你用的调试软件有问题?
调试软件是什么版本?什么调试器?

网友D:
另外还要看下你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以前我在IAR下调试就经常死在HardFaultException,后来发现是ucos2.86里任务切换的那个bug,按论坛里的说法改过来就没事了

网友E:
热:
堆栈初始化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