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串口老是丢数据~英俊的香版~求助下~

楼主(2008-11-21):
哎~串口老是丢数据~英俊的香版~求助下~
波特率19200
8个数据位
无校验位
1个停止位
中断方式接收,数据存放在一个数组里面。中断程序如下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 USART_SendString( USART1_InterruptIndicator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如果为真,表示RXNE为SET,收到数据了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RxBuffer[RxCount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当收到字符8的时候,就把收到的数据都发出去
if(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8' )
{
USART_SendString( RxBuffer );
}
}
接收单个数据都没有问题;但是接收多个数据,就老是丢数据了~~ Faint~~~
传输1个字节的时间是(1/19200)*10 = 520 us
照理来说在520us内,中断程序读出RDR寄存器中的数据,就肯定不会丢数据;
那如果没来得及读出数据,下一桢数据又来了,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是不是那个overrun error就发生了?
香版建议怎么解决这种丢数据的问题呢~
数据
,
void
,
波特率
英俊
程序

网友A:
用DMA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么?
用DMA的polling方式,一直检测RXNE标志位,读取RDR~ 这个方法行否?
此时DMA和CPU相互独立,CPU可以同时执行另外的任务,对吧~
谢..................

网友B:
115200都行
我使用115200波特进行通信,而且使用查询方式都来得及,用中断方式更加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建议:
1,确认串口初始化正确;
2,确认中断初始化正确;
3,USART_ReceiveData() 之前,应 USART_GetITStatus(USARTx, USART_IT_RXNE),检查标志位;
4,在库中没有找到 USART_SendString() 的代码,可能我用的库比较老,一般 ***SendString 这样的函数在碰到 '\0' 才会结束,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程序可能有些隐患;

网友D:
5,确认RP没问题

网友E:
谢谢4楼的建议.顺便bs一下5楼

网友F:
USART_SendString()是我自己遍的函数
USART_SendString()是我自己遍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