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c有没有空闲的寄存器在断电后能保存数据

楼主(2008-11-21):
stm32f103vc有没有空闲的寄存器在断电后能保存数据
断电需要保存一个状态机。
可以program flash,但是比较麻烦。
有没有空闲的特殊点的寄存器呢。
FLASH
寄存器

网友A:
STM32有几十个后备寄存器,可以用电池维持
STM32F103VC有84个字节的后备寄存器。

网友B:
要断电啊。。。。
设备要断电,无备用电池。
只能烧flash了

网友C:
寄存器怎么可能在断电后还能保存内容呢?
现在好像还没有这种技术。

网友D:
也对,断电能保存就不叫寄存器了。。。
能把flash弄个特殊的接口让用户更方便操作就好了,呵呵

网友E:
楼主可以看看STM32固件库的例子
操作STM32内部的Flash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F:
Flash 写入的速度其实是蛮快的
我加个大电容,开pvd检测,掉电瞬间写入Flash,能写不少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