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32F1015V信号输入问题

楼主:
ST32F101 有一些PIN可以兼容5V信号输入,直接输入时在使用中VDD会突然短路,请问是否与此有关,是否需要在5V信号输入前加入一个电阻?
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
请说明你的硬件连接,尤其是供电线路

                                 “VDD会突然短路”是什么意思?与哪里短路?

网友:
抱歉,这两天没有跟进

VDD与GND短路

硬件很简单,5V信号直接接入兼容5V的IO口(FT)
见图中上拉5V的都是直接接入5V信号

网友:
这几个端口是如何配置的?如何使用的?

                                 还有你是如何判断“VDD与GND短路”?

网友:
按照手册做开漏

按照手册做开漏,然后上拉5V
至于短路是拆下CPU直接用万用表量的
VDD与GND PIN脚已通

网友:
请问大家在使用时遇到5V信号输入时是怎末做的?

                                 请问大家在使用3.3V系统的遇到5V信号输入时是怎末做的?

网友:
如果果真是烧坏了芯片,你的问题就复杂了

                                 绝不是4楼贴出的这部分那么简单了。

网友:
求教香主

                                 ST32F101系列有些PIN是可以兼容5V电平,那么是否就直接可以接入而不需要中间串个电阻呢?

网友:
请看STM32全国巡回研讨会演讲稿《STM32F10x常见应用解析》

第48~52页,这里专门介绍了这个问题。
相关链接: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mcu/images/STM32_Technical_Slide_PDF.pdf

网友:
香主,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我们公司系统现在已经全部替换成ST,以后有问题还请多多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