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有没有10元以内的型号

楼主:
                                 如题,

网友:
听说STM32 256K,大批量的话都可以做到10元.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32K都现在是10元以内了哦

楼上的意思是32K都现在有10元以内的了哦
马上评审了,我不负责选型,但我可以推荐,因为原来用过STM32,现在我只想知道STM有没有10元以下的型号 stm32F101?

网友:
不可能吧

有这么便宜??
20块都拿不到吧

网友:
别瞎猜了,找代理商问问不就知道了

网友:
大批量的话都可以做到10元.

                                 不知道多大才算大批量?

网友:
大批量可以直接好ST谈的...

网友:
看来我完全有必要开始向STM32转了

                                 如果价格是这样的话。太有吸引力了。

网友:
8位机的就多了,降价空间会有的。

                                 8位机的就多了,降价空间会有的。

网友:
据我所了解,可能暂没有.....

目前的型号只有接近10元的,以内的还没有.
明年应该会有1$左右的新型号吧...只是据说...

选型需根据参考价格及功能要求,还有以后产品方便升级的需要...
如果需要帮忙落实价格与选型,可以联系我.

网友: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 广告上说型号由低-高1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