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请教个问题---TIM的

楼主:
输入捕获模式下:
我现在TIM2_CH2,TIM2_CH3都是输入一个频率定期变化的PWM波。并且都可以用输入捕获方式(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完成两次上升沿的捕捉,然后计算出频率),已经正确。

现在有个问题,因为我的频率最高是10Hz的,因此周期为0.1ms=100us,也就是最短时间100us,我就会进入一次TIM2中断去读上升沿的计数值。这样会造成我其他总线工作中被打断。

现在我想用查询方式来进行上升沿的捕捉判断,但是根据输入捕获的特性,每次一个上升沿就把计数值存入CCRx中。查询的话,会导致计数值的部分丢失而导致频率计算错误。

楼主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为什么“查询的话,会导致计数值的部分丢失”?

查询TIMx_SR的CCxIF是否被置高,可以判断捕获成功是否成功,读TIMx_SR寄存器不会导致TIMx_CCRx寄存器的数据丢失,怎么会导致频率计算错误呢?

另外最高频率10Hz,对应的最短时间是100ms,恐怕用查询不合适吧。

网友:
写错了,是10KHz

如果我现在
第一次上升沿来了,记录在CCR2中,为Value1;
第二次上升沿来了,记录在CCR2中,为Value2;
第三次上升沿来了,记录在CCR2中,为Value3;

如果我用中断方式,那么频率计算的使用的计数值就是:
Value2-Value1,或者Value3-Value2,

如果我用查询方式,每次上升沿来了,会把当前的计数值存入CCR2中。
如果我查询的时候,第一次我查询的时候正好是Value1,第二次我查询的时候是Value3,(因为我做了其他事情,而延时查询了),那么不就是Value2的值我漏掉了吗?

网友:
如果这样的话看看用DMA行不行

其实用中断是最好的,每次中断用不了几个us,只需把数据读出即可,然后等有时间再处理。

你的其他工作不至于被中断这样几个us都有问题吧?如果真是这样恐怕你的程序架构要做调整。

网友:
TIM用DMA?

我知道用中断最好,而且我认为我只有用中断,才能输入捕获正确。用查询肯定有问题。

问题是我其他工作有一些时序上的操作,其间,不能被中断打断。

网友:
如果超过100us都不能响应中断,你的程序架构确实要做调整了

                                 像你这种情况,即使用DMA也有问题,因为DMA也会临时抢占CPU总线,同样会干扰你的程序时序,这样的程序架构确实要做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