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程序判断当前的芯片有多少flash存储器?chipID没差 ...

楼主(2008-12-01):
如何用程序判断当前的芯片有多少flash存储器?chipID没差别?
好像stm32f101,103都使用了相同的chipID,如何用程序判断芯片的具体型号?是101,103,存储器的大小?
貌似买到的芯片存储器都是128K 阿,哈哈
芯片
存储器
程序
如何

网友A:
请看RM0008的第25章,有Flash容量的信息
但没有如何用程序判断芯片的具体型号的信息。

网友B:
101还是103是分不出来的,呵呵。

网友C:
101与103要是能区分就更爽了,呵呵,

网友D:
101还是103
101还是103,可以通过读RAM的容量来区分吧

网友E:
目前从程序中分不出是101还是103
在最新的STM32技术参考手册中已经取消了RAM容量信息。
楼上各位如果方便请分享一下,为什么要通过程序区分是101还是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