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访问外扩SRAM的特定地址?

楼主:
比如说要访问外扩SRAM的0x30ff地址?
还有怎样把一个变量定义到特定地址?
(在C51里这样处理XBYTE[0x30ff]=xx;访问地址0x30ff处的字节变量)
(char xdata ss _at_ 0x30ff;把字节变量定义在地址0x30ff处)

网友:
可以参考如下代码

  可以参考如下代码:

// 定义16位SRAM为1个数组
typedef struct
{
  vu16 HalfWord[SRAM_MAX_COUNT];
} BOARD_SRAM_TypeDef;

// 定义SRAM的基地址
#define BOARD_SRAM_BASE        ((u32)(0x60000000 | 0x08000000))
#define BOARD_SRAM             ((BOARD_SRAM_TypeDef *) BOARD_SRAM_BASE)

// 访问SRAM的地址0
  BOARD_SRAM->HalfWord[0] = 0x0000;
// 访问SRAM的地址xxx
  BOARD_SRAM->HalfWord[xxx] = 0x????;

网友:
为什么要指定外扩SRAM的特定地址?这样做有意义吗?

                                 一般编译器都会自动分配好地址。

网友:
这个代码执行效率好象不高

                                 IAR的C编译器里就没有类似于C51的关键字来定义绝对地址么?

网友:
编译器都会自动分配好地址

                                 这个谁都知道,很多人需要按绝对地址的方式访问SRAM,配合CPLD/FPGA工作,没有为什么,我只是问能不能实现

网友:
在MDK下STM32就不能用编译器自动分配外部地址

                                 只要一加入外部空间就,就会FAULT。没法用。

网友:
没有人要用到这个功能?

网友:
代码执行效率好象不高

  代码执行效率好象不高?我觉得还可以啊,请看IAR中(优化级别:Low)下面的汇编代码:
BOARD_SRAM->HalfWord[123] = 0x3456;
08001C6A  4B94      LDR          R3, [PC,#0x250]          ; [0x8001EBC] =0x680000F6
08001C6C  4C94      LDR          R4, [PC,#0x250]          ; [0x8001EC0] =0x3456
08001C6E  801C      STRH         R4, [R3, #0]

网友:
谁说没有

                                 楼主你太懒了,MDK帮助文档里写的清清楚楚可以用 _at 指定地址。你就是不看。还问了那么长时间。

网友:
楼上

我用的是IAR呀
我知道在C51里定位变量用 _at_,难道一样?

网友:
MDK下STM32也可以编译器自动分配外部地址

tsx1983
不知道你在这个帖子
供chineser,tsx1983和其他关心STM32外部SRMA使用的网友参考

的问题解决没有
留个邮箱,我给你MDK下的例子。

网友:
这个帖子并没有说明访问外部SRAM指定地址的问题呀

网友:
12楼的winloop

你的问题建议你这样:
进入IAR,点HELP,找ARM C/C++ Development Guide
看124页的章节Controlling data and function placement in memory

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
OK,看标题就知道肯定会解决

                                 TKS

网友:
谢谢11楼的兄弟

                                 还没呢。总是有问题。tmb198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