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5V设备芯片

楼主(2008-12-03):
STM32控制5V设备芯片
请问用3.3V的STM32 I/O口控制5V设备需要加电平转换吗,74LVC245是用来转换电平还是增加驱动能力,谢谢
芯片
能力

网友A:
最好是加74LVC245转换
也可加外部强上拉吧

网友B:
STM32宣传资料说兼容5V啊
STM32宣传资料说兼容5V,另外2楼说加外部强上拉是说GPIO通过上拉电阻直接接5V吗

网友C:
推挽输出可以直接上拉5v
输入时可以承受5v电压的

网友D:
上拉5v
为了上拉到5v,一般GPIO都配置成OD(Open Drain)输出-即开漏输出

网友E:
请看STM32全国巡回研讨会演讲稿《STM32F10x常见应用解析》
第48~52页,这里专门介绍了这个问题。
相关链接:
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mcu/images/STM32_Technical_Slide_PDF.pdf

网友F:
不好意思
要配置为OD(Open Drain)输出-即开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