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求助

楼主:
// Address lines configuratio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for(x=0;x<555555;x++)
  {
   *((unsigned short *)0x6c000001)= data;
  }
时FSMC_NE4,FSMC_NWE, A0有波形

for(x=0;x<555555;x++)
  {
   *((unsigned short *)0x6c000002)= data;
  }
时FSMC_NE4,FSMC_NWE 有波形,而A1没有波形

for(x=0;x<555555;x++)
  {
   *((unsigned short *)0x6c000003)= data;
  }
时FSMC_NE4,FSMC_NWE, A0,A1有波形

高手们请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那问题??

网友:
如果配置的?

网友:
配置如下

void LCD_CtrlLines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GPIOD, GPIOE, GPIOF, GPIOG and AFIO clocks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GPIOG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Set PD.00(D2), PD.01(D3), PD.04(NOE), PD.05(NWE), PD.08(D13), PD.09(D14),
     PD.10(D15), PD.14(D0), PD.15(D1)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Set PE.07(D4), PE.08(D5), PE.09(D6), PE.10(D7), PE.11(D8), PE.12(D9), PE.13(D10),
     PE.14(D11), PE.15(D1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Address lines configuratio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Set PG.12(NE4 (LCD/CS))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CE3(LCD /C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LCD_FSMCConfig(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 FSMC Configuration ------------------------------------------------------*/
/*----------------------- SRAM Bank 4 ----------------------------------------*/
  /* FSMC_Bank1_NORSRAM4 configuration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ADDSET  地址建立时间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ADDHOLD 地址保持时间
  p.FSMC_DataSetupTime = 2;             //DATAST 数据建立时间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BUSTURN 总线返转时间
  p.FSMC_CLKDivision = 0;             //CLKDIV 时钟分频
  p.FSMC_DataLatency = 0;             //DATLAT 数据保持时间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ACCMOD FSMC 访问模式

  /* Color LCD configuration ------------------------------------
     LCD configured as follow:
        - Data/Address MUX = Disable
        - Memory Type = SRAM
        - Data Width = 16bit
        - Write Operation = Enable
        - Extended Mode = Enable
        - Asynchronous Wait = Dis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4;  //选择设置的BANK及片选信号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设置是否数据地址总线分时复用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设置存储器类型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设置数据宽度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设置是否使用迸发访问模式(应该就是连续读写模式吧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设置WAIT信号的有效电平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设置是否使用环回模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设置WAIT信号有效时机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设定是否使能写操作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设定是否使用WAIT信号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设定是否使用单独的写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Wait = FSMC_AsyncWait_Disable;            //设定是否使用异步等待信号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设定是否使用迸发写模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设定读写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BANK 4 (of NOR/SRAM Bank 1~4) is enabled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4, ENABLE);
}

网友:
都是默认脚

PF0---A0
PF1---A1
PD4---FSMC_NOE
PD5---FSMC_NWE
PG12--FSMC_NE4

网友:
问题解决

                                 非常感谢,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