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请教一个outputcompare问题

楼主:
um0427FWLibexamplesTIMTimeBase  例程中,是用TIM2作为定时器 ,然后从TIM3的4根GPIO管脚输出不同频率的波形。

我现在有个问题:不能从TIM2的4根GPIO管脚输出吗?  (我把例程的输出管脚改为TIM2上的 PA0,PA1,PA2,PA3试了,是不行的,没有波形输出),TIM应该是一个内部定时器,我只要启动TIM的话,跟所连的管脚设置成什么状态也有关系?

如果真的那样的话,那我原先硬件上用一个TIM(比如只用TIM3来进行波形输出:PC6,PC7,PC8,PC9输出不同频率的波形)的设计要更改?

网友:
你提到的这个例子好像不涉及到TIM3

你只需要把TIM2的输出管脚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在这个例子中PC6、PC7、PC8和PC9是作为GPIO口使用,与TIM3没有关系。

网友:
对,这个例子只用了TIM3上所占用的管脚

我在上面提到了 “我把例程的输出管脚改为TIM2上的 PA0,PA1,PA2,PA3试了,是不行的,没有波形输出”

网友:
每个定时器的输出管脚是固定的,

                                 可以重映射 改变,

网友:
楼上的,请说明白点你的意思

网友:
3楼把输出管脚改了,但是你改了这些管脚的初始化部分吗?

网友:
回香主

SORRY, GPIOA的时钟忘记打开了。
不得不承认,STM32的用得还不是很熟悉,惭愧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