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RTC应该要改进

楼主:
1。 32768  晶振 老启动不了问题。这简直是开国际玩笑
  有那家的MCU或RTC 外接的晶振会启动不了的?

2。RTC就必须要是RTC,STM32的RTC那是什么RTC?
人家的RTC 有年,月,日,时,分,秒,毫秒等寄存器,掉电一直在工作!

STM32的还要自己去累加计算!汗!

网友:
呵呵,AVR的RTC也没年,月,日,时,分,秒,毫秒等寄存器

还不是一样大把人用的忽忽的。。。

呵呵,俺真么见到几个芯片带这些寄存器的呢,除非是就是DS1302这样的RTC专门的芯片才有的把?!一般MCU都是让自己去计算的呢。。。

网友:
算就算吧,CPU反正也闲着

                                 重要的是要低价!

网友:
算倒没事,不过预分频计数器弄个20位的很烦。

                                 弄32位的多好。

网友:
实际累加的比年,月,日,时,分,秒方便呢

网友:
RTC没有低电压检测

                                 所以即使你上电后,MCU读出的RTC积存器的内容并不一定是正确的。

网友:
re

" RTC没有低电压检测

所以即使你上电后,MCU读出的RTC积存器的内容并不一定是正确的。

"
什么意思??
RTC肯定用VBAT供电吧..一直都不会掉电的吧

网友:
自己累加也容易嘛

   每秒累加1, 用1个字,4亿多秒,130多年了......
   并不需要每秒都转换成年月日时分秒,而在需要的时候才转换一次,那就简单多了。

uchar     SecondToDateTime(uint32 Second, RTC_STR  *pRTC);
uint32    DateTimeToSecond(RTC_STR  *pRTC);

网友:
实际使用中遇到的一个问题。

                                 vbat的电压在使用中总是会降低的,但有一段时间是vbat的电压不足于让crystal起振,但却能保持住RTC积存器的值。当正常上电后,MCU自动切换vbat到主电源,crystal又正常工作了,所以用户根本不知道RTC其实在掉电期间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我看可以用内置的crc模块做个crc32的校验字

网友:
确实是个缺点.

确实是个缺点.

特别是用过lpc2000系列的RTC,对比感觉确实不爽

网友:
可以看成缺点

也可以看成优点.
优点就是,可以用作它用,特别是在不用RTC的地方.而专用RTC就不行,尤其是内置年月时分秒那种.而且ARM的FLASH足够多,自己做一下转换也容易得很.
缺点就是少部分不会转换的人用起来就不爽了..........

网友:
哈哈,在地球之外的年月时分秒计算方法与地球上不一样

开个玩笑,你可以按照自己所处星球的规则计算。

我们会考虑在以后的高档产品中加入内置年月时分秒计算功能,当然是地球时间。

网友:
STM32又专门的转换程序例子的

程序是MCU运行后才起作用,但如果RTC晶振启动不了呢?

而且要程序转换,这本身就占用了资源,特别是万年历。
这比硬件的RTC明显就是偷工减料!大家说爽不爽?

网友:
我支持秒计数器方式。

分年月日完全没必要。
但是秒计数器最好比32位多几位,32位只能计135年。
其实可以把预分频器从20位扩展到32位,这样以32768Hz时钟源来计,可以计17802252年。
时钟校准可以用乘除法搞定,专门弄个校准寄存器没必要。
不需日历时钟时,一个32位/64位的计数器也特别有用。

网友:
年月日、校准啥的,在固件库里弄些转换函数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