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公司放羊说可以解密STM32!!

楼主:
某公司放羊说可以解密 STM32!!

这么的牛B,
先布下擂台。
把ST LINK II 解密!把代码公开看看!

网友:
希望st能证明一下stm32加密的可靠性。

我观察str7、stm32f、stm8的加密机制差不多。

ST不知会不会留后门,呵呵。

网友:
正面证明很难,提出反证到很容易,只要能够提出一种破解

简单地说STM32是通过硬件状态机实现Flash内容的读保护,如果在保护位上不能写入正确的数值,则状态机会锁死Flash不允许被读出。

既然有人说可以解密,我欢迎公布解密方案,但不欢迎捕风捉影。

网友:
可以解密 STM32

  可以解密 STM32,LZ说得好,先证明来看看。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STM32做得不错,做出知名度了,否则没人愿意对它解密。

网友:
呵呵

                                 我也听说了,他们是暴力破解。

网友:
支持LZ的想法

网友:
状态机的逻辑正确性和抗干扰性,都影响加密的安全性。

网友:
不会是

那个100M的贴子放出风来的吧?
我觉得没有真凭实据,说这种话的人应该被BS,属于恶意中伤.

网友:
呵呵,不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吧

网友:
解密不稀奇

                                   解密不稀奇,主要是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网友:
状态机的逻辑正确性和抗干扰性,肯定会影响加密的安全性

关于状态机的逻辑正确性和抗干扰性,都是我们在设计上保证的,ST是不可能公开芯片的内部设计,除非你不信任ST的能力,一定要拿这个问题作为借口,或作为商业竞争的手段。

如果你怀疑这个设计的完备性,你可以提出一个方案,证明现在这个设计在逻辑和抗干扰上有缺陷。

技术上的问题,我们欢迎公开的讨论,但我不希望看到没有根据的指责和争论,这只会浪费所有人的时间。

网友:
解密不稀奇,但搞解密的人也很不道德

网友:
呵呵,解密分析是可以、合法的。

                                 不过我觉得这种加密机制从str7一路下来,应该是比较牢固的。

网友:
找到一个旧帖是关于STM32的Flash读写保护机制的

STM32加密性能?

欢迎大家挑毛病。

网友:
要看你愿意付出多少代价.

                                 要看你愿意付出多少代价.只要有人愿意出足够的钱,有啥芯片解不开,毕竟都是人造的东西.

网友:
没有不能解的机机

网友:
re

STM32的读写保护机制看得我很晕阿..datasheet我都看了几遍了.写得一点也不明白.很多东西都没解释..
还没理解选择字节(option byte)..
例程也只给了写保护的例子..

斑竹能就一般的应用解释一下STM32的保护机制么?

感觉还影响到程序烧录了.一个板卡如果使能了保护之后,需要先解除保护才可以重新编程??? 真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请17楼看看我在14楼贴出的旧帖

                                 保护的目的就是为了不允许随便地编程,使能了保护之后当然要先解除保护才可以重新编程,否则怎么叫做保护呢?

网友:
hehe

                                 芯品ID可以用吗,用ID加上算法,可以保护芯片吗。不知道STM32的ID是不是也能复制

网友:
STM32的ID是不是也能复制

手册说每个芯片id唯一, 如果能够被复制就不唯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