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的AD问题

楼主:
                                 如果AD的输入口高于3.3V(假设有3.5V或4V),读到的数是0xFF吧?会不会出现其它错误?或者对芯片造成损坏呢?

网友:
吃饭

                                 一个人吃一碗饭就吃饱了。他吃了三碗肯定也饱了。但他肯定很难受。

网友:
如果一个量杯最多只能测量1.5升的液体,你灌1.8升水是什么

                                 ADC的问题是同样的原理。

网友:
采到0

                                 可是我有时会采到0x00,难道它要罢工啦,一气之下把量杯的水全倒了?

网友:
^_^

我的AD没有用中断
u16 Get_adcdata(u8 channel)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annel, 1,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Cmd(ADC1, 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RESET);
 return(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就这样采的,这样可以吗?

网友:
这个幅值采到0肯定不大对,但要检查CODE对不对

网友:
请问如果用3.6V供电的话,AD最高就可采3.6V的信号了么?

                                 请问如果用3.6V供电的话,AD最高就可采3.6V的信号了么?